[保养] 汽车空调竟然零下26度 但是高压表抖 是冰堵了还是冷冻油或冷媒加多了

楼主(2020-05-20):
咱买的二手大金杯  仍旧是6年车龄  国四排放 价格仍旧是6500   之前那台6500买的6年车龄的大福田还在的 只是 半路坏了 以为修不好 就跑闲鱼上又买了一台 还是闲鱼交易  只是因为武汉闹肺炎啦  弄得暂时过不了户 大家一看车牌也明白为啥了吧
这车买来和那个大福田不一样 外观还行 价格便宜  故障灯还不亮 买来之后发现 那小毛病叫多啊  的确 都不是够得上故障灯亮的故障
缺水又缺油 转速表经常停  刹车不灵  空调风机噪声极大  冷启动还经常熄火

回家经过半年的瞎折腾  这车买来真是 去年7月买的 到现在为止正经出小区2次  其他时间都是在维修 或者脱审用拖车拉检测场的路上  不过有了上次徒手修福田的经验 这次运气不错  年审一次通过  花钱不多 这车配件极其便宜  都是论几块 十几块 甚至几毛的来算  只是费功夫而已

这不  空调噪声大的原因是 冷凝器风扇的轴承坏了个 珠子跑掉了  去汽配城买 只有我那个大福田的那种铁架风扇总成  我这种新款的塑料框没现货 当时是年底 人家说大冬天就不要装风扇好了 我琢磨也行 索性自己修修看风扇
把电机砸开 就一个轴承跑散架了  里面是两个608ZZ轴承  到淘宝去买品质好的 鲁泰608ZZ轴承 正好促销5毛2一个还包邮 进口质量有激光标的那种  回来敲上去后  顺路轴承坏了后  转子线圈扫堂导致的 漆包线露出绝缘漆的地方修补好后(三聚氰胺绝缘漆 的确是三聚氰胺  刷上去后还要烘干) 装上去好了

前几天开车去了趟 石家庄  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一般 当然了  比那个大福田好  大福田的空调虽然前后都有 所谓的中央空调 但是1个月氟利昂能漏光   不过漏点初步看到了  胶圈坏了而已
这次这个金杯 去年7月坐火车跑上海买的时候 空调很好用 就是风扇声音大  (轴承掉了个是声音大)   今年空调效果一般  测了下 就这个情况

这车不开空调怠速800  开空调怠速950      低压0.05MPa    高压7-8MPa  加油门  低压能往下降 到0 甚至负  高压不变  看样子缺氟了 还比较严重  再踩油门甚至直接停机

重新抽真空加注
败笔就是  先加注冷冻油 冷冻油 一瓶重量看了下 基本都在42g 折合0.9的密度就是46ml      我这车压缩机要求的冷冻油是180ml   当时算着我是拧下高压阀芯   氟利昂是快速的排出   所以 会带出一部分冷冻油 所以 加了一瓶后  再次抽真空 发现 抽真空的时候也带出了一部分冷冻油  然后再次加了一瓶   冷冻油都是从高压口加入的   低压口继续抽真空把冷冻油吸入

然后接上高压管一起抽真空 这时候发现 真空泵能抽出很多冷冻油吧  至少我的真空泵油仓满了 油都溢出了 说明真空泵油变冷冻油了 而且 透明软管能看出来 本来是 抽出来比较脏的油 后期抽真空出来的都是比较干净的

现在想想败笔就在这 应当用 高压管吸冷冻油  低压管抽真空  冷冻油吸入后 关闭高压阀  只用低压管抽真空 这样 冷冻油就不容易吸出来了

因为反复抽真空 吸出了不少冷冻油 无法判断到底缺不缺 就又补了一点吧  总共加了有120ml冷冻油 当然 这里损耗估计也不少  毕竟高低压管子一起抽真空抽了半个小时

之后  我就加氟  加氟的过程 先是自然加进了一些 用电子秤看了下加了大概100g左右的制冷剂 然后启动发动机  当然高压阀门是关闭的 只开低压阀门   这时候把制冷剂吸入 其实刚开始加了500g左右冷媒的时候还算正常 只是 高压不够高 刚1.2-1.3MPa吧 印象是  这是怠速950的压力 这时候还算稳定   这时候又有个败笔 我跑楼上去拿红外测温枪 想测下温度了  用了几分钟时间   而把发动机停下来 或者关闭氟利昂的罐子阀门

下楼的时候我就发现 可不得了了 高压有点高了   压缩机间歇停机  高压指针抖的厉害

低压看着还凑合 0.2MPa  而高压就恐怖了  指针抖动厉害 从1.8-2.5MPa来回抖动    加油门能往3-4MPa跑 然后  连连接压力表的那个红的胶皮管都剧烈抖动    而且怠速运转已经开始  间歇工作了 皮带会打滑  发出刺耳的声音 然后就是保护停机 稍后重新启动

我赶紧关闭阀门 停了发动机 测了下 的确氟利昂加多了 加了900g   前后空调的是950g  单空调的是750-800g  但是想想也不对  多加了10%有这么大反应么?

不过本真安全的原则还是放了点氟利昂 我是先用真空泵抽真空   然后关闭 氟表的两个阀门后  用快接安全阀顶开高低压的接口的气门嘴

放气后的效果 低压0.15MPa  高压  1.6MPa左右

然后通过控制高压阀门的开关进行排气  当然这时候发动机停止工作的   我先后放了12次 每次很短时间   因为没法计算放出冷媒的  只能看压力表了   其实 放气之前  低压管已经有露水了  要说效果还行  就是压缩机总是停机 皮带总是发出怪叫

放气后 主要是 低压都差不多 看高压说1.3-1.7MPa 之间 只好放到1.7以内 主要是 开了9次阀门放气后 测试  高压在1.8MPa 指针还是抖动 放到1.6左右是好了点

不过还是有问题  就是 压缩机能正常工作一会儿 然后 就开始抖动  抖动最厉害的实际上是干燥瓶

就这样周期循环   正常工作10秒 剧烈抖动10秒 然后  压缩机停机10秒   如此反复  加油门也会保护 但是制冷效果的确不错

因为高压不稳  稳定的时候就是1.6MPa   空调也没啥异响  但是不稳定的时候就是1.6MPa左右指针抖动 不过抖动幅度已经不大了  干燥瓶也同时剧烈抖动共振   然后就保护停机几秒  确定不是压缩机过热保护 因为压缩机上就一个电磁离合器  一根线 如果他过热保护 估计只会断开离合器而不会导致冷凝器风扇都同时停机   用技师盒子测试也是同样结论   离合器断电的时候 ECU也显示空调停止工作   风扇也停转  估计是 高压保护开关动作了?

但是有个问题 高压保护开关应当是3MPa才动作  这虽然抖动 但是也没到 那么高 至少从压力表看没那么高

只是 压力表的高压口在  冷凝器和干燥瓶也就是储液器之间  而  压力开关在  干燥瓶和膨胀阀之间  难道是  有冰堵?   可是 如果压力开关压力高 那么往前推  那个干燥瓶的压力应当也高  而我的表显压力并不高   刚开始是怀疑干燥瓶有冰堵  据说干燥瓶吸水后 就是抽真空也不容易干燥的   但是如果干燥瓶堵  应当 压力开关那压力不高 反倒是我的表头压力高才对嘛

所以搞不清楚状况了 另外因为搞不清 当天就没再搞  有网上说  R134冷媒和冷冻油是互溶的 加入后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融合   第二天白天发动车子   的确是  好了很多    空调几乎没异响了   偶尔皮带有打滑一下  但是怠速的话 空调是不会保护的 也不会有震动了 加大油门 比如3000转是还可能会停机  然后加速后减速到怠速  偶尔 干燥瓶会震动 但是震动两下就 正常了 又运转平稳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好了?  还是我氟利昂还是加多了? 可是 低压都0.15MPa 怠速了 已经最低了 再放氟利昂估计 就该缺氟了吧  而且我觉得已经缺了 因为之前给我那个大福田加氟   低压有0.25MPa 当然那个福田可能膨胀阀一般吧   低压0.25 怠速 高压1.4左右 凑合在范围内 当然制冷效果也可以

所以不敢再给这个金杯放氟了  怕放的过头了

另外就是测试的蒸发器温度
这是第一天放完后测试的  最低零下26度  当然也可能是测温枪正对着空调吹导致测温不准  第二天 在同样状况下 当然压缩机基本不抖动了 斜对着蒸发器测试温度大概零下16度  和0.15MPa的R134蒸发温度基本对应

大家看看我这空调到底啥问题呢? 要说 冷冻油加多了液击   那应当一直有液击 也不会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如果氟利昂加多了应当也一直负载大 不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吧

如果是 有冰堵 倒是感觉相对合理点  毕竟 温度低有水汽 就会堵住管子  堵住后温度就上升了 毕竟不制冷了 马上恢复工作? 只是堵哪里了? 也就干燥瓶容易堵吧  或者 膨胀阀? 但是如果那边堵住了的话  不应当我测的表压还算正常只是抖动  可是压力开关过压保护啊

而且放了一晚上后 第二天又正常了许多 基本不抖动了 除非加大油门 这又是啥道理啊?

如果谁知道麻烦答疑解惑下   谢谢

补充下 红外温枪测的也许不准 那个饱和压力是绝对值  算上相对值大气压 应当是零下4-5度样子  但是如果真的零下10多度 说明蒸发器真的估计有点堵了 可能是冰堵 因为之前已经抽真空了 估计干燥瓶有问题了

网友A:
干燥过滤器,在抽真空加氟前应更换干燥剂,带压,快速放氟,把油带出,重新加油标量的80-90%,抽真空定量加氟,134高压压力应该在0.7-0.8Ma低压不会高于0.25,冰堵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燥过滤器,在抽真空加氟前应更换干燥剂,带压,快速放氟,把油带出,重新加油标量的80-90%,抽真空定量加 ...

请教一下,干燥剂一般可以熬多久或者多少路程,我看有些车的干燥剂到车报废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我曾经看过两个日产轿车的情况,一个经典轩逸,是散热器干燥剂那里堵了,要换整个散热器。另一个是旧款230天籁,是管道接口问题,要换管道。情况都是一样,冷媒好像不够不制冷,都在修车店的就怼冷媒,后来修好的那个店是查出冷媒压力过高放了冷媒再查出问题的。当时还看到一个面包金杯也是在别的地方加了冷媒散热器结冰,才到那个修车店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燥过滤器,在抽真空加氟前应更换干燥剂,带压,快速放氟,把油带出,重新加油标量的80-90%,抽真空定量加 ...

正常低压不是0.15-0.25MPa 高压1.3-1.7MPa嘛 我这低压怠速0.15MPa 高压 1.6MPa 应当还好吧 出风口温度现在零下16度 我是测的内部蒸发器温度  高压抖动的确有点象冰堵了  但是堵哪里了呢  因为高压表压力并不高只是抖动  而压力开关貌似动作了

至于冷冻油 我是快速放氟 基本应当都带出来了 重新加的话 按手册是加一半 90ml吧 但是我加多点 因为抽真空不当又给抽出来一部分了 但是看那个高压压力不低 应当也不缺冷冻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看过两个日产轿车的情况,一个经典轩逸,是散热器干燥剂那里堵了,要换整个散热器。另一个是旧款230 ...

不过我现在这车制冷效果好的不得了  就是 偶尔会抖动 所以搞不清状况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干燥剂一般可以熬多久或者多少路程,我看有些车的干燥剂到车报废都没出过问题。 ...

干燥瓶寿命取决于干燥瓶本身质量和制冷剂质量,有些质量差的制冷剂本身含水,还有就是那种经常去加氟的空调,根本不清楚维修点给加的什么质量的制冷剂

网友C:
会不会 冷冻油加错了,或者冷冻油质量差,好像134冷冻油和12,22系统的冷冻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 冷冻油加错了,或者冷冻油质量差,好像134冷冻油和12,22系统的冷冻油不一样 ...

冷冻油用的 国产的 134的 应当没错吧   因为之前大福田加冷冻油也是这个 小易拉罐装的 还不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燥瓶寿命取决于干燥瓶本身质量和制冷剂质量,有些质量差的制冷剂本身含水,还有就是那种经常去加氟的空 ...

所以我给排空了重新加  而且我觉得外面加氟就直接给你加 瓶口那一段容易进空气 我加氟都是 先抽真空 抽了之后 关阀 拧安全阀 让顶针顶开内部的气门芯再加氟  基本保证不进空气的

网友A:
在制冷剂134   12是在运行种会有水分出现,虽说少,但对系统危害很大,电机封闭的一般造成镀铜,线圈绝缘下降,油乳化润滑不良,干燥剂就是吸收水分,只要系统破坏,一般都要更换干燥剂,冰箱每次系统破坏,干燥剂必换,。你说运行一段后会抖,这是一种情况系统中有水分,但量不大,在节流出口处结冰随着冰堵严重,会抖,但机器停止压缩后有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制冷剂134   12是在运行种会有水分出现,虽说少,但对系统危害很大,电机封闭的一般造成镀铜,线圈绝缘下 ...

我也是琢磨还是冰堵问题 估计堵膨胀阀了? 因为每次都是震动几下 又正常了 偶尔会停机保护 马上正常 要是油多了 氟利昂多了也不是这个效果 倒是有水可能这样  温度低了冰堵  停机后 或者震动后又正常 水分不多但是有水   抽真空抽了也有一会儿了  管道内的水分应当带出来了 琢磨有水分的地方估计也就干燥瓶了

网友:
这里是汽修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燥过滤器,在抽真空加氟前应更换干燥剂,带压,快速放氟,把油带出,重新加油标量的80-90%,抽真空定量加 ...

看气温的35度下不会低于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干燥剂一般可以熬多久或者多少路程,我看有些车的干燥剂到车报废都没出过问题。 ...

不进水气,哪有什么问题!我公司我开的福克斯,修了次也漏冷媒了。之前蒸发器被灰尘盖掉了60%

网友D(2020-08-17):
引用 楼主:
正常低压不是0.15-0.25MPa 高压1.3-1.7MPa嘛 我这低压怠速0.15MPa 高压 1.6MPa 应当还好吧 出风口温度现 ...

是不是这台车又漏了?还是另一台?压力与车内温度有关,开门测到不了0.15吧?除非有问题,可靠点找维修手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台车又漏了?还是另一台?压力与车内温度有关,开门测到不了0.15吧?除非有问题,可靠点找维修手 ...

福田漏了 就管了1个月  这不是去年开到杭州扔了1年没动  前几天年审 一次通过 琢磨又要加氟了

后买的金杯倒是不漏  估计冷冻油加多了  高压偏高 之前总是停机  放掉了一点氟利昂 制冷差点了 但是好歹能用了 但是费油啊   都是瞎折腾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