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坏的开关

楼主(2020-05-20):
那个电热锅上的,阻值千奇百怪,应该是接触不好了
这个200k的接通阻值

这个1k

跷跷板开关

很简单,这货好像卖1元钱左右一个,很容易坏的

说实在的,一元钱真的不贵,现在一元钱能买啥啊

网友A:
这个把触点打磨一下还能继续用

网友B:
开关的接触电极必须优质,否则用不了多久就会接触不良而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把触点打磨一下还能继续用

没错,但是不费那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的接触电极必须优质,否则用不了多久就会接触不良而坏掉

电热锅这种带灯开关有几个用好的。都是能省就省。

而且电流都豁大豁大的。

网友:
换过几个,都用不住,触点不行

网友:
触点打磨掉合适厚度上焊锡待用,取另一报废开关或者报废继电器之类上的优质触点一个,和第一个触点相反,要反面打磨,接触点不要打磨,特别是银触点,镀金触点,打磨掉就不值钱了,也打磨到剩下合适厚度,加锡后两个触点叠加焊接在一起,这样,你的开关就成了带银触点或者金触点的优质开关

网友C:
大电流接触器应该用银触点。。。然而,这个成本下,就算镀银也薄薄一层。换新吧,修是没意思的。。。 除非你有交流接触器坏的,拆个触点下来,镶到这个开光里,当然也得有那个闲

网友:
开关很便宜,邮费贵,多买点备着。

网友:
都是发热的,给你用太好的,厂家挣谁的钱去!

网友:
0.56元一个也包邮也购过

网友:
大电流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不然开关接触不良会发热的。

网友:
这类船型开关最怕焊接的时候时间长,会把里面塑料烧变形

网友:
也有几个和你这个一样的,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接触器应该用银触点。。。然而,这个成本下,就算镀银也薄薄一层。换新吧,修是没意思的。。。 除非 ...

镶触点以前玩过,电扳手开关触点烧没了,镶过镀银的

网友:
这个衡水哥最有发言权 他修的四灯锅  二灯锅 就是这个梗

网友:
阻值这么大变化,不好

网友:
有触点的算是好的了

网友:
这种开关我备了二十多个 ,都是去废品站拆的

网友:
太单薄了,我有一箱老货开关,铜板厚得可以给温总媳妇打戒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