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了几盘老磁带,也实际测试了一下,还请前辈给予指点

楼主(2020-05-20):
新入了几盘磁带,拍摄了外形,然后实际录制测试了一下;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发烧友,也不是很懂这些,只是略知皮毛,目前仅仅是怀旧、喜欢这些,以前没钱买,现在补上一些;

把照片和测试结果呈上,同时,请前辈大师们,多给予指点,看看这几盘磁带是正品吗?
小弟在此多谢了,先礼过去了!!

买了五种磁带,分别是:SONY EF60、SONY EF60N、SONY CHF60、TDK D60、TDK D60 85版;
拍照设备:手机,哈哈;
录制测试条件:夏普GF800 收录机(磁头状态挺好的),索尼PCM-A10录音笔线输入(音源是FLAC格式、输入线就是买的那种绿联的3.5转梅花公头),德生PL880 也试了一下但是效果不行(因为线材的问题);

测试结果:(1)索尼的磁带通透度和高音都明显不如TDK的好;

                 (2)SONY EF60、SONY EF60N这两款,录制时,开始声音远近交加变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貌似磁带开头部分有点瓢曲变形,后面就好多了;
                  (3)从音质听感而言,TDK D60 85版最好,SONY EF60、SONY EF60N一般,SONY CHF60、TDK D60出于中间位置;

楼主:
有没有前辈、高手、大师,来帮忙看看,磁带正品否?
不管是不是正品,给个回复也行,如果给出理由,那小弟我更加感激!!
先谢过了啊!!

网友A:
磁带的状态的好坏,好像也与产品的出品时间有关,时间越长,磁粉脱落磁性衰退都有关系。最好的对比应该是同一年月出品的。

网友:
磁头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的状态的好坏,好像也与产品的出品时间有关,时间越长,磁粉脱落磁性衰退都有关系。最好的对比应该是同 ...

哦哦;
就是不知道自己买的这个是否是正品,自己看着是正品,但是不太确定,因为不太懂这些

楼主:
嗯,是的,毕竟很多年的机子了;

网友(2020-06-25):
松一个螺丝,如果有咔咔声就丢掉

网友(2020-09-10):
看到这磁带,顿时想起从前的时光。

网友:
太经典了 当年用的几款

网友:
玩这玩意儿怎么着也得上卡座吧?一直都在用tdk的带子还行…这玩意儿山寨也是十几年前山寨的了…忽远忽近估计你那录音磁头偏磁需要调整了

网友:
我看不出是假的,这方面没仔细研究过,磁头不是要消下磁会好点吗?

网友(2020-10-10):
不如直接上二类带

网友B:
磁带放这么久了,能不发霉真是很厉害。

网友:
满满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啊!我就是从录音机年代过来的.....

网友(2020-11-15):
印象深刻啊,当年还曾经用CD转磁带。

网友:
做工精细印刷工整看起来不错。后面那本说明书很服气...
想当年这类夏普机器就是个印钞机,街头很多用这类机器做拷贝服务赚钱...
后来是数码时代了,这些都淘汰了。

网友(2022-01-13):
有幸20年前索尼和TDK磁带都使用过,图示的磁带都用过,转录的是CD和电脑老时代MP3的音乐,TDK在音色方面的确比较明亮,只是卷带没有索尼平整,力矩容易偏移,导致带阻增加,相对的索尼力矩一如既往,音质中规中矩,实用性还是索尼比较优秀。

网友:
我搬家的时候还有一大抽屉磁带,这种空白带索尼的也有10几盘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人收这东西,都扔了

网友:
没看到有“铁带”,磁带特征是每一边的防抹位置有两个可扣掉的片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带放这么久了,能不发霉真是很厉害。

在北方,气候常年干燥,只要不放在潮湿的地方都没事,昨天打扫房间收出来一兜磁带,有歌带,英语带,还有Sony空白带,都存放三十来年了,还完好无损,没有发霉,可能年份久了磁粉有脱落,前几天看好多人怀旧买个卡座玩,正想也弄个卡座,买点磁带鼓捣鼓捣呢,想啥来啥,为了这一兜磁带,过段时间去淘个卡座,好像有点“为了个马鞍去买了匹马”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