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开箱及拆解 中国移动千兆双频路由器

楼主(2020-05-20):
开箱拆解全新路由

从背面就能看见铝板散热,拆开看看。

因为有散热片挡住了,看不见处理器和5g芯片

散热做的挺好,线路板背部有铝板和导热片连接散热。

网友A:
这配置刷机固件怕是不好找

网友:
这个貌似很一般

网友:
2.4G没有功放,信号可能差点,好在千兆网口,就看稳定性怎么样啦

网友B:
以前出的都是一体机,现在居然做纯路由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出的都是一体机,现在居然做纯路由器了.

据说还是跟华为合作的呢(留脚印,等大神简单评论,我也刚刚到手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还是跟华为合作的呢(留脚印,等大神简单评论,我也刚刚到手一个) ...

华为系的基本都是自家的海思芯片了,这个可能不是华为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的样子.不过我倾向自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系的基本都是自家的海思芯片了,这个可能不是华为的!

我看着也不像,而且使用起来,用测速软件测没啥问题,比之前的k2快了很多,我200M的宽带基本能跑满,毕竟是千兆wan口,但是打开有的网页,会出现响应不及时(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该咋说)的情况,就是比如带视频的网页,可能视频的地址在另外的地址,那就可能卡一会,但是视频开始之后就不卡了,真不知这现象用专业术语叫什么,但原来的k2(刷的华硕)并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治好了困扰我多年的颈椎病,感谢感谢

网友:
供电不咋的!!内存也没焊,MTK的便宜芯片,应该是集成的内存,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有全千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还是跟华为合作的呢(留脚印,等大神简单评论,我也刚刚到手一个) ...

不可能,应该是小厂出品,不过闪存到16M了,可以刷固件,芯片大概率是762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刷机固件怕是不好找

看起来像7621,刷机固件一抓一大把

网友:
运营商的玩意,主要是有统一性,可以远程配置。。。
而且不用买断,可以做增值,比方说一个月10元(或者高端套餐)加一个这个玩意。。。
和自购无线设备受众不一样。。。

配置还行了,基本200~300Mbps的宽带套餐用这个(wifi5)可以无线跑满了。。。

网友F:
这货不就是 K2的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7621,刷机固件一抓一大把

7621哪个型号集成了ram?

网友:
没拆干净,cpu和5g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货不就是 K2的壳子,

基本上一致,比k2稍大一圈,但是分量比k2轻了不少,相比k2优点是wan口千兆,其他没测

网友:
没看到单独的内存,可能CPU集成了,这样的话7621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螃蟹的U可能性比较大,这个?“ RTL8197FS 集成128M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