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两台碎纸机,跟电路一点关系没有(科密S-608、新密X350)

楼主(2020-05-20):
第一个碎纸机是下属单位的。说不能用了,拿来看看。没说故障现象。我也懒得试,直接拆了。
简单看了一下电路,然后加电试了一下。功能正常就是不能进纸。
机械问题。
拆开一看,齿轮的牙都磨没了。简单的把其中一个齿轮翻了面,能凑合着咬合上。告诉他们纸不要一叠一叠的碎,一两张应该没关系,再坏了不要找我了。

楼主:
第二个碎纸机是同事捡来的。当时他试了一下是加不上电。我想应该可修吧。
拆开看了一下电路板。2011年生产的。居然用的是四二与非门。虽然有烧焦的,但都正常。
就在准备拆元件扔掉时,发现加电可以使电机转起来。也是不能进纸。有时机械问题。
由于年代过久,黄油都干掉了。只能也是塑料的。啃没了三个牙。
清理干黄油。重造三颗牙。装起来测试正常。也是不能多张纸碎了,写了个标签,凑合着用吧。

楼主:
修这东西油太多。没有多少照片。这个是重建齿轮的一张照片。
很多人问如果重建,其实就是用胶堆了个牙
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57202&pid=4346033

网友A:
厉害了 word哥,话说我前段时间收了台三木的碎纸机,9成新  人家说有问题才卖掉的,可我试了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这东西油太多。没有多少照片。这个是重建齿轮的一张照片。

齿轮是怎么重建的?

网友:
一般都是齿轮坏,使用人恨不得把入口塞满一下子都粉碎了。

网友:
可是楼主老大人啊,您是怎么重建的齿轮的啊

网友:
大婶,齿轮是如何修复的?

网友:
是呀,解密一下,怎么重建齿轮的?

网友:
今天网站抽风响应缓慢~

网友:
设计不合理,齿轮那里容易进粉尘,碎完的纸粉尘很多,很容易粘到齿轮上,吸干齿轮上面的油,加剧了齿轮磨损,这也是容易损坏的一个原因。

网友:
经常过载磨损的?

网友:
没拆过,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B:
我们单位都是直接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都是直接焚烧。。。

应该在单位附近建一个焚烧发电厂更好,可以废物利用减少点污染,冬天还可以取点暖。楼主的碎纸机齿轮调下位置确实能继续用,九几年我玩的陀螺仪齿轮磨损,把飞轮位置调了下,让没有磨损的齿轮位接触齿条能继续玩。

网友:
大婶厉害,遇鬼杀鬼,遇神杀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word哥,话说我前段时间收了台三木的碎纸机,9成新  人家说有问题才卖掉的,可我试了下一点问题都没 ...

放10张纸说卡 就是问题

网友:
估计是经常不按照说明书规定数量硬塞纸进去长期过载齿轮磨损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word哥,话说我前段时间收了台三木的碎纸机,9成新  人家说有问题才卖掉的,可我试了下一点问题都没 ...

很多大单位的设备稍微不好用或者时间一长就会直接报废淘汰,保修期内的直接找售后,像楼主这样上级单位还为下级单位配备维修工的少之又少。结果导致很大的资源浪费,当然跟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反正有经费预算,凑合着使用旧设备不如直接报废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10张纸说卡 就是问题

或许是吧,不过自己上有张数限制说明,她们不会那么蠢不看说明,一次碎个十来张卡住了,然后以为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