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是什么电子元件,能不能替换?

楼主(2020-05-20):
猫盘主板

元件上印的是E25c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是一个防止外界静电击穿元件的东西,接口电路常见,类似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去掉也可以,只是防止外界脉冲电压的效果差,供电稳定一般可以去掉。

网友:
TVS,防止输入过压,比如雷击,静电。可以用SMBJ5.0CA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