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12v-30a开关电源

楼主(2020-05-20):
n年前买的,改了个温控风扇一直使用正常,最近突然输出变低不稳,拆开修一下。

先测下电压,只有10.69v,偏低,左面的电位器之前调到12.xv。

随着时间电压慢慢上升

最后在10.7v左右跳动,输出不稳。

先拉一下负载看看

直接30a最大输出测试,电压掉的较大,但也在正常范围,看来整体没大问题,基本可以判断是输出采样电路的问题。

拆开,这个之前改过温控风扇,并加了一颗电源开关。

输入emi

494方案的半桥电源

输出滤波部分,散热片上加了一颗热敏探头。

红圈里是加装的简易风扇控制电路,线性控制,平时不转,越热转的越快。

随便找了个类似的原理图,不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图很模糊能凑合看,红圈是1k的微调电位器,高度怀疑它的问题。

下图红圈,拧了拧,电压有改变,不过最高也到不了12v,正常最高应该能到12.6左右。

拆下来

测下两头,已经88k了,中间和两头也不正常,维修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

焊上一颗3296输出正常了,真心疼我,怕我累着。

调到12.4v

拆下了测下阻值

找了半天也没找太合适的

最后直接来个330欧的贴片算了

装好测下输出,12.3v,并且稳定。

最后再测下带载,也直接最大电流测试,正常收工。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真心疼你   30A要作什么用啊  那么 大

网友:
還沒開始就結束了哈哈

网友:
是来晒表和负载的么

网友:
集中供电的电源啊
本以为是电容炸了或者芯片炸了
结果是输出端的调节旋钮老化失效。。。(白检查半天)

网友:
明显是故障太简单,没过瘾就结束了

网友:
用个3296的电阻器就是了。很便宜的,还方便以后调节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技术,也有这样的装备,所以,才能做到“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网友:
固定电阻伺候,一劳永逸!

网友:
不如短接一下。再修理!!

网友:
都是高级货,那可编程电子负载求赠送

网友:
有一个你一样的电源,保险炸了,还没看是哪的毛病。

网友:
结束的很快很突然

网友:
我来看球球快进快出

网友B:
大婶发起骚来无人能挡,还说“真心疼我”这么油腻的话,今天是520的原因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疼你   30A要作什么用啊  那么 大

不能只看电流,还得看电压,然后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婶发起骚来无人能挡,还说“真心疼我”这么油腻的话,今天是520的原因麽 ...

二师兄给高小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疼你   30A要作什么用啊  那么 大

嘿嘿不大不大,也才300多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