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医用活检枪

楼主(2020-05-20):
意大利进口,取病理用的活检枪,需彩超或CT引导下进行穿刺操作,拆开一睹内部芳容。

网友A:
这个怎么把肉带出来?

网友:
一想到这东西是插到身上的,就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把肉带出来?

那针是空心的,扎进去以后还用套管推,那空心针里多少有一块肉了。

网友:
看着就吓人,这么粗

网友B:
这个咋玩?先把针头送到病灶边界/释放前部弹簧穿刺病块/拔出后再击发后部弹簧内针怼出针内组织作为病块样本?

网友:
这东西 应该是一次性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咋玩?先把针头送到病灶边界/释放前部弹簧穿刺病块/拔出后再击发后部弹簧内针怼出针内组织作为病块样 ...

先穿刺到肿块,再按顺序拉栓(1栓为针芯外面套筒,头部斜面的很锋利,2栓为针芯,前侧有长约1.5cm缺口,穿刺的组织就卡在缺口里),然后拔出穿刺针,扳机释放1.2拉栓,再拉开外面1栓套筒,取出针芯缺口里面的肉。

网友:
看到这玩意都不寒而栗了。

网友:
前几天表妹做过脊椎液穿刺,应该就是用的这种。哎,才十岁。

网友:
一想到这玩意是插入到人体内的,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网友C:
长见识。
楼上辣么多人说看着就痛苦的,实际上如果米有这玩意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受的痛苦更多。用这工具扎进去就行了,没有这工具,就得切开,取样,再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
楼上辣么多人说看着就痛苦的,实际上如果米有这玩意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受的痛苦更多。用这工具扎 ...

对,没这东西更受罪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成吸锡枪吧。。。。。

网友:
看着就有点怕

网友:
空心不锈钢的话,可以跟打火机改在一起,弄点铁丝铜丝,点着后可以当燃气烙铁焊接微型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
楼上辣么多人说看着就痛苦的,实际上如果米有这玩意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受的痛苦更多。用这工具扎 ...

如果没这玩意,那就需要肿块完整切除,坐等冰冻切片结果(一般30分钟之内),如果良性直接缝上,如果恶性扩大切除,必要时还要清扫淋巴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
楼上辣么多人说看着就痛苦的,实际上如果米有这玩意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受的痛苦更多。用这工具扎 ...

这是没见过骨科的,骨科大全套,看完直接躺着出去估计。        那哪里是大夫,简直钳工。

几年前我拔牙,年轻啊牙根太深,智齿牙冠有问题,智齿的牙根还天生多数畸形,去的口腔专科三甲普通口腔外科,上了一盘子工具,我傻了,那是拔牙的,怎么还有锤子。

硕大的一个大钳子伸进嘴里,就听着骨头里传来上弦一样的扭动声音,然后就是敲击声,冲洗后一看没毛病,一顿塞咬着回家吧。        不愧三甲口腔专科,一个普通号搞定了,一般的口腔门诊专家,还要加特殊挂号费,术前还给开了几百块的消炎药创造口腔环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