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几个低功耗主板,大家帮忙说说该买哪个?

楼主(2020-05-20):
前提是手上没有闲置的笔记本内存条,但是有2条4G的DDR3台式机内存条。

买这些主板主要是做nas+软路由用的。

最后考滤到这台机子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所以入手了铭瑄N3150,价格砍到100包邮。准备上2条4GDDR3内存,再加个500G笔记本硬盘,不准备买小固态了,有需要就上个hp的128G固态,或者拿个32G优盘当系统盘也行,反正优盘多的没处用正发愁.
昨晚又确认了下,这块主板的网口是百兆的,郁闷,怪自己没确认清楚。好在现在独立网卡便宜,而且这主板有足够的扩展口
单选投票, 共有 566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你的内存条是低电压版的吗?有些处理器只支持低电压版的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存条是低电压版的吗?有些处理器只支持低电压版的内存条

标压条,看过了,这几个主板都支持标压条的

网友B:
D425那么便宜干嘛不试试,其实D425不弱的,我现在用的D525的装WIN10,2G的内存都不慢,还是机械硬盘。NAS对系统要求很低很低,软路由主要靠CPU,这几个的CPU都够强了

网友C:
手上有两个4G笔记本条,D3的,还有一个4150的cpu,我该怎么办

网友D:
j1900好像只支持低压内存

网友E:
我选择带hdmi的,如果不需要显示设备,那就选体积最小的,还能装下一块2.5盘的

网友F:
比较热的是华擎的j3455 itx 版本,最合适!!你可以关注下,就是价格高

网友G:
J1800+2*2G台式机内存+500G*2,家用NAS够用了。

网友H:
单网口?不是双网口才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两个4G笔记本条,D3的,还有一个4150的cpu,我该怎么办

4150是N4150吗?低功耗主机走起啊。没用的话么出掉,你这应该还是比较值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900好像只支持低压内存

去查过华擎官网,标压和低压条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425那么便宜干嘛不试试,其实D425不弱的,我现在用的D525的装WIN10,2G的内存都不慢,还是机械硬盘。NAS对 ...

确实在考虑啊,这价格太诱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选择带hdmi的,如果不需要显示设备,那就选体积最小的,还能装下一块2.5盘的 ...

带HDMI的话就是能连电视机/显示器,可以看看视频,平时也没什么用。
如果要看高清,考虑硬解的话也就N3150得集显还行,j1800/1900的集显硬解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热的是华擎的j3455 itx 版本,最合适!!你可以关注下,就是价格高

3455的价格都太高了,不考虑。有这个钱我还不如上A320+200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4150是N4150吗?低功耗主机走起啊。没用的话么出掉,你这应该还是比较值钱的 ...

:funk:4150是I3,买主板装起来用笔记本内存就没独显,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J1800+2*2G台式机内存+500G*2,家用NAS够用了。

老兄你是这样的配置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网口?不是双网口才爽吗?

双网口的板子贵,而且少。我也不一定要跑软路由,所以不是刚需,实在不行就加一块网卡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50是I3,买主板装起来用笔记本内存就没独显,烦

那这个性能很强啊。干嘛要独显?打游戏用这配置太低了吧

网友:
玩过nas几十台的玩家告诉你,选性能强的。nas并不只是下载器,很快你就会发现,docker才是nas精髓,只要有了docker,你的天地就看机器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