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块钱的灯,

楼主(2020-05-20):
还是那样,外壳做工一般,家里屯一堆了,以后不撸了。

网友A:
我也忍住了,而且看拆解,火线零线焊接接反(一般来说棕火,蓝零),强迫症受不了,但是自己又会懒得动手,忍住不撸

网友:
我也是,以后不撸了。
这个看似设计到位,啥铝壳边框,火灵线标记脚垫,地线。其实做工粗糙,不足功率,灯板翘起不贴合铁壳,塑料壳薄而软等等,
虽然超值,性价比高。但是依然属于质量低劣一类

网友:
灯都屯好了。楼主也该计划把别墅盖起来了。不然灯就浪费了。哈哈哈

网友:
大功率的储备几个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个灯   好像是  买一送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忍住了,而且看拆解,火线零线焊接接反(一般来说棕火,蓝零),强迫症受不了,但是自己又会懒得动手, ...

零线火线接反了有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火线接反了有啥影响??

基本没啥,就是我有点强迫症看得不爽。火线上有段波浪形状铜线,L字左边,作为火线端保险,极端情况下,过流过压那里炸断的机会比较大。但是火零线互换了,那里起左右的机会有可能没了。我见过有些电信产品,零火线两端都有保险,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外部零火线接反。本人小白,如果不对,大家来探讨

网友:
哈哈,当时看了拆机也想买来着,想了半天,买来基本上是吃灰-用不上,就没买,推荐的特氟龙胶带倒是想买-本地又有运费。不知道TCL的吸顶灯怎么样?

网友:
我已撸了5,6个了,有点占地方,但如果价格合适,看到坛友撸回来晒,可能会忍不住

网友:
现在涨价了5.8元1个,后悔撸少了

网友:
这种东西自己会DIY的话, 源头进来那里自己串一快恢复保险, 再并一个VDR压敏和X电容, 就看着心里舒服点

网友:
真么便宜,炸了就换,管他怎么接线

网友:
早都撸了几个备用,问题是一直备着 壳子大,纸盒大,占地方,不知何时能用上。

网友B:
16灯串 24 瓦 吗?看起来 散热不良吧?看看芯片 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灯串 24 瓦 吗?看起来 散热不良吧?看看芯片 应该不错吧?

加个电容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电容会好很多

具体怎么搞???

网友:
曾经多少次说以后不撸了 然并卵

网友:
此灯功率严重虚标,24W的亮度比佛山照明13W的还暗。

网友:
据说有16W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