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太阳能播放器(念佛机改)

楼主(2020-05-20):
拿到一个太阳能外放播放器,面板好像是玻璃的,还挺沉

发电板细节:

不规则外形,日晒有角度,也给内部元件腾出空间:

背面:

充了一点电,按开关是一段宣传标语,但是喇叭上却是一个莲花图案,这似乎预示着它的真身不是社区宣传机器:

操作按键,分别是开关机、上一首、下一首、播放暂停和一个外接5V输入:

背面中间附加一个螺栓,用于固定在大概什么支架上:

贴了一张狗皮膏药,自摸了一遍,下面的凸印文字隐约可见,“南无阿弥陀佛!

果然是不务正业,真身原来是个太阳能念佛机,不知道怎么被社区拿来当宣传机器了,是鸠占鹊巢,没收改装?还是出厂时就批量改装,换了播放内容?拆开看看吧!

发电板引线,简单测了一下正午隔着玻璃窗输出6.48V,170mA:

另一面粘了一个18650,好像热缩了一下,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字。外加一个喇叭,和一个小板子:

小板子标示挺详细,还空着接口和焊盘:

两块黑糖,小的丝印:BOYAMICRO 25D16ASTIG

大的丝印:1T80ZXD MAREF900

前者好像是个存储的,后面没查到是谁家的。开机里面就反反复复那一句宣传标语,没看到USB读取的地方,那个USB貌似数据脚是空的,难道是出厂就芯片内置了播放内容?本来还打算换了里面的音频文件,不知从哪儿下手,该不会要上编程器吧。
完。

网友: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原来是9.9包邮的念佛机。后面社区批量采购,智能太阳能社区宣传机,采购价199?

网友A:
太阳能板不错,改个太阳能驱鸟器?还是改太阳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不错,改个太阳能驱鸟器?还是改太阳能灯

大神命中我的心理了 这两样放果园里都是急需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有USB连接功能显示存储盘能改里面内容,应该是通过特定按键触发,自己试试吧

网友:
25D16ASTIG是博雅的16M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编程器读取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有USB连接功能显示存储盘能改里面内容,应该是通过特定按键触发,自己试试吧 ...

看最右侧的USB焊盘,中间三个脚没接,应该是数据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最右侧的USB焊盘,中间三个脚没接,应该是数据脚吧

看看USB数据脚走线是不是在板子另一面?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修改25D16的内容,音频应该存在那里面。。。

网友:
我有一个,本来是念佛机,里面有内存卡,还有两颗光控灯!

网友(2022-07-02):
对,就是里面存储音频,直接mp3转二进制,那是珠海博雅的16mflash

网友:
也就太阳能电池可玩。11片电池片 0.5V每个就算5.5V太阳能电池  看尺寸 电流应该有0.6-0.8左右  隔着玻璃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