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加入抚摸党,刚收到的米沃奇2504,还在把玩中

楼主(2020-05-20):
全新的2504主机和充电器,两块二手电池,到手8百多,其中一块2A电池只能是轻轻按住扳机慢速使用,全速i转一会就显示没电停止使用,应该是报废了;另一块i电池则是伊拉克成色,要另买一套外壳换上,使用上感觉有点重手,装上钻针全速开动看同心度还是蛮大的,计划再收多一块全新的原装电池和工具箱凑成一套,那位同好有余出的可以pm下,谢谢

网友:
反应都不错的电钻。

网友A:
你把第一块的壳换第二块上不就结了,只能慢速启动到高速说明要么电池老化过不了冷启动的大电流,要么保护板MO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第一块的壳换第二块上不就结了,只能慢速启动到高速说明要么电池老化过不了冷启动的大电流,要么保护板 ...

一块是4a脚板电池,另一块是2a电池,外形都不一样怎么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块是4a脚板电池,另一块是2a电池,外形都不一样怎么换?

第一,只是黑色低座不一样,2AH电池是三串,4AH电池是三串两并。
第二,2504想玩得溜,得自制电池,最好使用SONY VTC5A电池芯,其次是TVC6,不要问为什么。
第三,新出的2504同样有软启动问题,如果不想对控制板改动,只能更换电池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只是黑色低座不一样,2AH电池是三串,4AH电池是三串两并。
第二,2504想玩得溜,得自制电池,最好 ...

网阅自制电池,发觉电芯都是点焊连接的,我只有普通的电焊铁没法制作,

网友:
把玩需要全家桶

网友:
有专门加工电池的,可以发过去改好。楼上的建议很重要,专业米沃奇玩家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看到这手钻的同心度不是很好,有没有必要换一个更好的夹头?

网友C:
好看   我看好2555那个12V大炮

网友:
能与博世的电池通用么?

网友:
夹头不错,同心度要好上好的台钻,结构决定没法。

网友(2021-02-12):
有这个钱买全新得伟裸机或者牧田不香吗?

网友(2023-05-05):
引用 楼主:
网阅自制电池,发觉电芯都是点焊连接的,我只有普通的电焊铁没法制作, ...

有的卖电池的淘宝店家提供点焊服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看   我看好2555那个12V大炮

同感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