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78键优联机械现场直播,希望管理员快点审核啦

楼主(2020-05-20):
板子打样回来了,这次同样是板载K230主控,不过添加了背光,减少了鸡眼热插拔。

先移植主控,开搂

楼主:
先拆主控,这个7脚拨动开关很容易拆坏,对于那种飞线的需要注意,我直接移植,风枪会吹黑吹变形,难看不喜欢,所以这个开关直接换新。

楼主:
正面焊盘先刮点焊油上锡

楼主:
先焊接主控,风枪吹上去在用烙铁拖焊一遍防止虚焊。qfn封装不太好焊接,个人感觉比bga还烦。

楼主:
正面焊接完毕,排列位置和原版几乎一致,只是更换了封装尺寸更小的16mhz两脚贴片晶振

楼主:
同样步骤焊接好背面,换上新的开关。

楼主:
不着急焊接充电电路,先焊接上电池,连接接收器试试
bingo,没问题。下面焊接供电部分。

楼主:
4056的充电+rh6616的调光+lp5907的降压

楼主:
接上超级电池短接测试触发情况。

楼主:
完美全触发。
接下来是焊接灯,轴座,装壳,需要点时间,数码之家让我失望了,觉得就不直播了。

楼主:
焊接好,装外壳完事,还没清洗,今天520,出去买菜做饭了。找了个bbk的就手机电池。不过电池没电,键线分离模块还没做。以后再说吧。
有m的赏个。

网友:
厉害,diy到了极致,好贴!

网友A:
这些优联的主控板在哪里搞的到啊?我也想弄个啦,做个104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优联的主控板在哪里搞的到啊?我也想弄个啦,做个104键的

除了拆键盘,应该没有别的渠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优联的主控板在哪里搞的到啊?我也想弄个啦,做个104键的

罗技k230键盘自己买了拆啊,键盘不过30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