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oga book屏幕怎么点亮

楼主(2020-05-20):
这个屏幕是1920*1200的 10.1寸 72%色域 400尼特 但是不知道怎么点亮 屏线是20针的 看着像手机屏幕这种 主板上是24针过来分成触摸跟屏幕 淘宝也没有这样的屏线卖。。

楼主:
原来的排线没有了 触摸排线也断了 处理器是凌动z8500

网友A:
根据型号到屏库里找一下接口定义什么的

网友B:
肯定是2lane的edp,随便找个驱动板就好了,不要驱动板也可以直接怼dp接口自己搞下屏供电和背光供电

楼主:
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2lane的edp,随便找个驱动板就好了,不要驱动板也可以直接怼dp接口自己搞下屏供电和背光供电 ...

有定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型号到屏库里找一下接口定义什么的

没有型号 这就很难办

楼主:
屏幕驱动板是竖着的 不是一般的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