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40A电源拆开,看看有没有虚标?

楼主(2020-05-20):
5V40A电源拆开,看看有没有虚标?

END

网友:
应该把线路板翻过来拍一下。背面大概元器件比较多。

网友:
虚标了吧,变压器这么小,电容才150μ,整流桥in5408?感觉就是100W的货色

网友:
次级储能电感用刀刮一刮,看看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太瘦了,都没肉,,,

网友:
看着不肉  品牌电源   应该足200W  同步整流的吧

网友:
感觉这电源没有200瓦。。。。。

网友:
没什么料啊,体积还做这么大

网友:
作为一个200w电源,有点瘦了。
120W的工业级CRT监视器,电容都有220-330uF了

网友:
40A赶脚够呛。。。

网友A:
打赏不了
5V的要这么大功率做什么用呢

网友B:
我这个也是5V 40A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只能带载1.几A,有没有坛友会修的,测了下输出电容容量没有衰减。输入电容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5V 40A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只能带载1.几A,有没有坛友会修的,测了下输出电容容量没有衰 ...

高压部分那几个蓝色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赏不了
5V的要这么大功率做什么用呢

led门头显示屏

网友:
看样子,感觉就不足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分那几个蓝色小电容换掉试试

感谢坛友指导,又折腾了下,我描述的不太准确,现在情况是电源带5A以上负载输出端电压不变,但是负载端电压下降的特别大,我用的是0.75平方的线,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拍个后面图呀,主要看芯片,根据芯片推算

网友:
前两天捡了一个12V 30A的不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坛友指导,又折腾了下,我描述的不太准确,现在情况是电源带5A以上负载输出端电压不变,但是负载端电 ...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32114732339169620.html    看看你的线有多长,记住要乘2, 因为是来回,在乘5a,就是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