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比了下14.9和19.9的洪剑风扇板子,发现几处不一样的,坛友可参考下

楼主(2020-05-20):
图就不用发了,论坛有几几个帖子都说过了。@snowrose2000 @kof宋小宝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B4%AA%E5%89%91
对比了下huigu的拆机贴,和论坛snowrose2000美女的拆机贴,发现有几处不一样
c5处19.9的是有电容的
这一面没有4054那个充电ic(编号lth7)

4054在这一面

这个是snowrose2000美女的,4054在这一面。

背面这样的

总结下就是,14.9的少了颗电容,不知道为啥厂家会拆掉。
另外的区别是u3那个4054的位置两个版本的位置不同,在不同面上。
当然,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板子的标号了。一个叫XYK_HJ5049_V4(19.9的) 一个叫427850m_y115(14.9的)
还有打嗝问题,也是缺失那个电容导致的
————-
再次更正下,最高档打嗝也跟线有关,送的线材太细了,功率不够奇怪的是,上了电池反而不打嗝了,哪怕是那个送的线,看来有电池加成,满足了电机功率?(大神看到了分析下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另外电源也需要1a以上。电池充电0.314a,风扇自身有0.8a左右,

楼主:
占楼请教下下各位,为啥总有个图在下面啊,我没有放到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请教下下各位,为啥总有个图在下面啊,我没有放到哪里的。

因为你没把这张图片插入帖子里

网友A:
牛逼的数码坛友   前天收到第二个14.9的洪剑风扇就是最高档停转半秒,联系了客服,客服退了三块钱,没有运费险我也懒得退了,我拆开看了也没啥异样,结果今天就在论坛找到解决办法了

楼主:
歡迎探討 我以是论坛里找到的答案,还得多谢snow2000mm

网友:
前两年风扇撸够了,这次就没剁手

网友:
19.9早买还亏了,找它去

楼主:
你的更高级,不信你拆开对比下o(* ̄︶ ̄*)o.

网友B:
我买2个14的都没见打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2个14的都没见打隔

你拆开看下是哪个电路板呢》o(* ̄︶ ̄*)o

网友:
我买的全部问题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逼的数码坛友   前天收到第二个14.9的洪剑风扇就是最高档停转半秒,联系了客服,客服退了三块钱,没有运 ...

刚开始客服也是说只退3元,我没同意,直接把东西退回去给卖家,虽说没运费险,但是产品质量问题退货邮费卖家承担(这是淘宝规则)。

网友D:
板子不一样,吹出来的风也不一样,就像水电和核电火电推箱子,声音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占楼请教下下各位,为啥总有个图在下面啊,我没有放到哪里的。

图片总在下面,是你没有选中图片,放在帖子里 。

网友F:
花了2块钱,买了4056,用废弃充电宝电芯把手头的电扇复活了,照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客服也是说只退3元,我没同意,直接把东西退回去给卖家,虽说没运费险,但是产品质量退货邮费卖家 ...

这就说明他风扇就只值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不一样,吹出来的风也不一样,就像水电和核电火电推箱子,声音不一样 ...

老哥来了,老哥说的是。哈哈。核电理论同样适合风扇的说。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总在下面,是你没有选中图片,放在帖子里 。

嗯,多谢黄上提示哦。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了2块钱,买了4056,用废弃充电宝电芯把手头的电扇复活了,照样好用

这样也是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客服也是说只退3元,我没同意,直接把东西退回去给卖家,虽说没运费险,但是产品质量退货邮费卖家 ...

卖家给你运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