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一个管理芯片“开口笑”的电源图片

楼主(2020-05-20):
                               发一个管理芯片“开口笑”的电源图片

    爱好晨运的同事捡的,说给我拆配件。
    这同事,是邻居,喜欢“玩”音响。他曾经用一个功放机接上十个八个大大小小的不同阻抗的喇叭当立体声来玩,当时自己是小白,心里还挺佩服他。去年他家的洗衣机坏了,他上网查资料后,来我这里借工具,自己拆修,最后还工具时我问了句才知道他是修洗衣机,而且未弄好。我去查到了故障,叫他买个进水电磁阀,帮他换了后修好了。是这次事情后,他才知道我的业余爱好。
    这个坏件,输入插座轻轻的就脱下来了。再细看,电源管理芯片上下分层,张着嘴笑呢,芯片里面的结构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猜想,当时这一声还挺响的!

发图完毕,谢谢围观!!!

网友A:
看一下背面走线,应该可以分析出IC型号

网友:
天灵盖被掀了

楼主:
欢迎 您的大驾光临!!!更谢谢您的M币鼓励!!!

天灵盖,比喻很切贴!

网友B:
监控摄像头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背面走线,应该可以分析出IC型号

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本人的水平来说,要分析出来非常困难,可比不了您等大咖轻而易举!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摄像头电源。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更
谢谢你的科普!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以为是开口栆。。。。。。

网友D:
头盖骨,这个芯片是7脚的,7脚开关电源芯片不多,大神可以猜出型号,楼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以为是开口栆。。。。。。

欢迎 温总  的大驾光临!!!更谢谢您的M币鼓励!!!

看您的回复,很多时候都很幽默!
请教温总,这个电源值得修吗?会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盖骨,这个芯片是7脚的,7脚开关电源芯片不多,大神可以猜出型号,楼下接 ...

欢迎光临!
你就做一次大神,直接说出型号吧!谢谢关注和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光临!
你就做一次大神,直接说出型号吧!谢谢关注和回复!

偶搬砖的,不是大神,乱猜的。。。。

网友E:
画出电路图,对比的找一下,能查出型号的。

网友F:
监控这种维修麻烦的东西,一定要用好电源!!!

网友G:
如有显微看一下芯片那更爽,能如此完整地“拆”芯片,难得

网友H:
一般集成了高压MOS管的炸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出电路图,对比的找一下,能查出型号的。

你说的,对于我有点像小孩挑重担!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监控这种维修麻烦的东西,一定要用好电源!!!

就是,质量太差太平宜的,买前还是多加考虑!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集成了高压MOS管的炸了就是这样

欢迎光临!  说出这话的,必定行家里手!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有显微看一下芯片那更爽,能如此完整地“拆”芯片,难得

我未肯丢,就是想再看看清去硝  烟后的芯是怎样的,有显微就好了,可惜我没有。

欢迎您大驾光临!
更谢谢你的M币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