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调速小吊扇接收器拆解

楼主(2020-05-20):
50几元小吊扇小孩睡觉比较好用可以定时

网友A:
一直心为这个不能调速的。

网友:
怎么看这个电机和微风风扇电机结构那么一样呢,电机拆了看看吧,是这样的吗

网友:
说吧,多少钱吧

网友B:
这个图是220v交流的,USB 5v直流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220v交流的,USB 5v直流肯定不是这样的。

电机我拆过类似的,12伏蓄电池每分钟750转微风夹扇,每侧4极爪定子,转子8磁极充磁,两极爪之间有一个霍尔元器件,底部有两颗功率管和一些元器件无刷驱动板,弹簧启动装置跟220伏一样都有,可能是为了降低转矩脉动噪音,我测试电压好像低于8伏不能启动,内置一片升压板才能改成USB输入。风扇控制模块我看网上评论有说发热,背面应该有电感和三极管等组成boost升压,把USB升压到大概8伏10伏12伏三档。楼主220伏9极爪定子是每分钟350转版本微风扇,还有一种5极爪是每分钟600转版本微风扇,都可以去掉原装绕组,手绕线圈尽量绕满到10欧姆电阻,去掉两极爪,留出AH477霍尔芯片安装位置,调好霍尔元器件可以改USB微风扇,解决转速偏低需要加扩流电路,或者换服务器风扇无刷驱动板引出霍尔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心为这个不能调速的。

220V的肯定是不能调速的,除非你用变频器,这个是USB供电的肯定是直流电机,应该是PWM调速的,期待楼主拆解电机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直流电机,一个普通吊扇9元+8元直流电机+6元5V1A充电器,50元这个价算暴利了

网友(2020-06-27):
真的是给商家血赚了!!可怜的老大

网友(2021-06-04):
这个在用手拨转动时有没有那种齿状的摩擦感,阻力较大,不太顺滑!

网友(2022-06-07):
噪音大不大。买过一个类似的,噪音吓死人。

网友:
看着挺不错啊。

网友(2024-04-20):
这个是变频调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