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mini SD 也找不到读卡器了

楼主(2020-05-20):
拆了个旧笔记本,里面发现个mini SD 今天拆了,就是容量小才1个G,

网友:
“行货”这标签就和“是真的”的标签一样哈

网友:
一G那时候很大了,我找到张半边用卡扣的才256M

网友A:
这个接口和普通sd接口一样吧。

网友B:
笔记本里怎么会拆出这货

网友:
我还有个128M的SD卡和一个TF卡

网友:
这是大的,手头还有128的,还用着呢。

网友:
以前联想电话上有一个128M的,现在吃灰没用了

网友C:
是的 那时候大的就是2G mini SD,而且不便宜啊

网友:
是真的,,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和普通sd接口一样吧。

比普通的SD要小 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里怎么会拆出这货

就是单位的一个破笔记本里拆的  当时也没开机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数据

网友D:
带这种卡槽的读卡器还支持miniSD卡……同一个卡槽上下都有触点, SD卡需要正面朝上,正面朝下就是miniSD的

网友:
最小的sd卡是16M的,你没听错
就是16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 那时候大的就是2G mini SD,而且不便宜啊

我有个2G的,以前诺基亚用的。也是找不到读卡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2G的,以前诺基亚用的。也是找不到读卡器了。

还能找到卡套 然后用SD读卡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这种卡槽的读卡器还支持miniSD卡……同一个卡槽上下都有触点, SD卡需要正面朝上,正面朝下就是miniSD的 ...

这个高级  从来没见到过

网友:
这个买到mini转sd的卡套,家里有张2G的已经不能读写了

网友:
有转SD 卡套 机可以了,我以前多普达565 上装了一个1G 的,565 应该是反射屏,阳光下豆看的很清楚。哪个机器还挺好用的,结果用了半年被小偷偷走了。

网友:
sd还有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