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金杯油底壳放油螺丝漏油 用了点麻丝缠绕

楼主(2020-05-20):
原价1折买的6年车龄二手大金杯 换了机油后发现油底壳螺丝漏油

之前的二手大福田是铝垫片 按照规定扭矩拧好后不漏油 拆下来再拧还是不漏油

这个大金杯的 油底壳螺丝垫片是 外圈铁 内圈橡胶  拧紧漏油  我估计 外圈铁是限位  内圈橡胶密封 只是长时间使用橡胶已经变形 所以密封性不好了  原设计这个垫片应当是重复使用的

而同一台车的 变速箱放油螺丝就是铝垫片 按照规定扭矩40牛米拧紧后不漏  后桥的也是外圈铁内圈橡胶 按照规定的60牛米拧紧后也不漏油
估计还是因为发动机油的放油螺丝常年拆装导致密封不严    变速箱和后桥的螺丝动没动过不知道 没准出保修期后人家6年都没换过了  因为放出来的油 尤其是变速箱的基本都是黑色的 不透明了 油量倒是合适 基本刚好和 加油口最低位置齐平

既然机油螺丝漏油  但是机油已经加了 咋办呢?

之前加好后按照规定扭矩30牛米拧紧  过一段时间滴一滴油  跑了600公里  查看机油标尺 少了1/5位置   这又跑了600公里 又少了1/5  标尺位置就在3/5位置了
琢磨这么下去到不了 10000公里 就没油了

而且之前按照规定扭矩上浮10%  33牛米拧紧后 反倒漏油厉害了  一晚上地面一小摊油

办法也有很多

1.可以换铝垫片或者石棉纸垫片
2.垫片不换擦干油污涂抹发动机密封胶(耐高温硅胶)

这俩办法都要放油  弄好后再重新灌入 有点麻烦

就琢磨能不能不放油修复下 下次换机油再彻底折腾?

我就试着拧开螺丝 发现只要螺丝不全拧下来 漏油的速度并不快  打算生料带缠绕下拧紧
找生料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去年装修房子 暖气管都是用的麻丝  就琢磨弄点麻丝来  但是当时麻丝不在手头  找了跟麻绳 拆了一股

就这样拧松螺丝缠绕几圈后按照规定扭矩30牛米拧紧  据说麻是遇水会膨胀 所以更不容易漏  估计遇油也是如此吧    比生料带应当好用 还耐高温

一晚上过去了目前地面还没有滴漏  希望这样能搞定

网友A:
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万一漏油没发现,发动机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万一漏油没发现,发动机就危险了。

原来没有麻丝都没一下子漏了 这有了估计更没事了  真的漏光了还有机油压力传感器呢  其实每次长途出门前都要看看机油标尺  每次开车前都跑下面看一眼有没有跑冒滴漏   正常来说不至于一下漏光

网友B:
不行就胶打死 以后换油就用抽子抽呗

网友C:
对楼主的折腾精神佩服的五体投地,楼主讲讲怎样这么便宜买到这么破的车的过程?

网友:
这个没错以前水管接头就用麻丝油漆,拧掉螺丝时用手堵一下准备好紫铜垫圈套上快速塞回去拧紧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胶打死 以后换油就用抽子抽呗

热车放干净  冷车放不干净 怎么折腾都不干净 估计冷车抽也不灵 还是热车放油好 所以还是要下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折腾精神佩服的五体投地,楼主讲讲怎样这么便宜买到这么破的车的过程? ...

这车外观真不破  之前那个同价格的福田风景比较破   没怎么买 之前闲鱼看到的  人家自动推荐的 这几天不是又推荐了个 杭州的 高顶金杯 6000块 也是2012年的车 国四的 还有个09年国四的 金杯 1600块 就是太远了 那个在新疆  闲鱼只要你看过类似的 他总是自动推荐  我这金杯就是这么推荐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车外观真不破  之前那个同价格的福田风景比较破   没怎么买 之前闲鱼看到的  人家自动推荐的 这几天不 ...

厉害,楼主现在整个一金杯车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楼主现在整个一金杯车队了!

福田不是坏路上了 着急用车 以为修不好了呢 就闲鱼上买了个金杯   然后福田也修好了 无非2台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