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算买个逆变器带强排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0-05-20):
最近经常停电,造成强排燃气热水器无法使用,打算买个逆变器带强排燃气热水器,不知道强排燃气热水器算不算感性电器,修正波的逆变器能用吗?纯正玄波的逆变器太贵了

网友:
把电机换成直流无刷的不好吗?

网友:
我用100W的方波带,电机声音明显不对,好在也就用过那么一次,应急还是没问题。楼主要长期用还真得买纯正弦波的,修正波说不清哪天就把电机烧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个,48v电瓶车电池,偶尔用用,也纠结在这,不知道微波炉变压器能不能改48V,淘宝逆变器主板就行了。

网友:
我的改了12V的无刷电机,电源板有几组电压,懒得改了

网友A(2021-02-15):
高压打火,分配阀,比例阀供电搞定再搞风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打火,分配阀,比例阀供电搞定再搞风机供电

那些都是低压供电,主要是强排风机是22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