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解决]多个显示器出现同一故障

楼主(2020-05-20):
经过各位大侠的分析,今天我找了一个12伏的监控电源直接给显示器供电,居然...........正常工作了,狂喜
看来论坛很多维修的高手哦,经验丰富,佩服佩服...
知道电源问题就好办了,随便找个12伏电源放进去就行了,能正常工作就行,至于匹不匹配就不管那么多了
电子维修就不是我能应付的了,或许就是图中两个怀孕的电容的问题,但是找不到替换的。罢了。
■■■■■■■■■■■■■■■■■■■■■■■■黄金分割线■■■■■■■■■■■■■■■■■■■■■■■■

公司的创维M22LA监控显示器,使用5年左右,24小时开机。现在应该是零件老化,已经有4、5台陆陆续续出现同一故障:突然黑屏,亮红灯关机状态。重新上电还是关机状态,遥控开机也没反应。
测量过电源模块输出好像没问题,看驱动板没有发现烧坏的痕迹。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入手检查问题?感谢!

网友A:
1电容怀孕。2灯条老化了。

网友B:
灯条有挂的吧,拆开屏幕看看

网友C:
电源带载看看,有电压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5年了,正好换新了,拉动GDP: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怀孕。2灯条老化了。

电容好像没有怀孕的,如果灯条老化也不会关机状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有挂的吧,拆开屏幕看看

灯条挂了应该不会关机状态吧?正常的是绿灯,这个故障全是红灯关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带载看看,有电压不一定是好的

好的,明天试试。或者找个12伏电源直接接上去代替电源板看看是否还故障。

网友:
有12V不见得电源就是好的。待机状态是需要5V电压的。一般显示器都是两种输出电源,一个5V,一个12V或15V。
另外VGA

网友D:
电源一般是两种输出电压,一个5V供待机和芯片,一个是12V供背光。查一下5V供电。
另外VGA附近有一个5.1V的稳压管,如果此管烧毁,也可导致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一般是两种输出电压,一个5V供待机和芯片,一个是12V供背光。查一下5V供电。
另外VGA附近有一个5.1V的 ...

能具体说说什么位置怎么测试么,我不懂电子,只会摆弄一下万用表和烙铁

网友E:
还是着重测量下电源模块吧,前两天刚刚修好了创维的电视机,一样的故障,就是电源模块的问题。。。这种不开机的故障大多是电源,(电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着重测量下电源模块吧,前两天刚刚修好了创维的电视机,一样的故障,就是电源模块的问题。。。这种不开 ...

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就是电源模块问题,我用一个监控电源直接供电就正常工作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一般是两种输出电压,一个5V供待机和芯片,一个是12V供背光。查一下5V供电。
另外VGA附近有一个5.1V的 ...

感谢感谢,找到问题了。一楼有更新。

网友A:
就是那俩电容的问题,设计不合理,不用同步整流也罢了,居然把电容放在整流管边上烤,水都烤干了,失容带载能力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俩电容的问题,设计不合理,不用同步整流也罢了,居然把电容放在整流管边上烤,水都烤干了,失容带载 ...

也许是设计有意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