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太阳能的ETC设备,看看里面用的什么耐高温电池

楼主(2020-05-20):
这是一个2015年的老款ETC,感觉比现在的新款要好很多,最少太阳能面积和位置要合理太多了,现在新办的ETC太阳能电池在侧面,只有一点点面积,耐高温电池也小了很多。

正面

正面

正面照(2015年建行送的,那会ETC用起来简单,不像现在,强制普及之后整个都复杂了,计费改来改去的,老司机都看不懂了。)

背面

背面

背面一个面积够大的太阳能电池

电池仓

电池仓

不知道是什么电池,锂电池也不像啊,法拉电容也不像啊,镍氢电池也不像,难道是锂电容吗?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机器还是好的,但是已经失效了,被强迫换了个新的。

电池特写

电池特写

储能装置特写,现在新货已经是用耐高温锂电池了。

网上看到的新货电池已经是锂电池了

内部1

内部1

背面电路板

电池特写

电池特写

大神这是什么?储能镍氢还是锂电容?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特写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芯片型号

感应线圈

感应线圈

感应线圈

网友A:
一个一次性锂电池,一个锂电容电池,并起来使用,我的好几个报废的etc拆开就是这样,没想好怎么玩

网友:
想好咋玩告诉我,单位一兜子呢

网友:
支付宝免费撸的ETC两个电池,底部一块太阳能板。

网友B:
这个不算老啊。至少我们这里都是这种嘛。因为我也拆过。除了电池仓不能分开拆,内外跟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C:
楼主上面插的可是银行卡?如果是的话这玩意是有被盗刷的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次性锂电池,一个锂电容电池,并起来使用,我的好几个报废的etc拆开就是这样,没想好怎么玩 ...

真的是,我上淘宝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老啊。至少我们这里都是这种嘛。因为我也拆过。除了电池仓不能分开拆,内外跟楼主的一模一样。 ...

这种比较好,太阳能电池大,不容易亏电,我这边现在全是那种,太阳能电池片只有侧面窄窄一小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插的可是银行卡?如果是的话这玩意是有被盗刷的风险的

是ETC的记账卡,每个月结算一次,现在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