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看看这是啥接头

楼主(2020-05-20):
这是佳明码表里的接头,断了根线有人叫我帮忙修一下,小弟不才实在不认识这是个啥接头

网友A:
5PIN电池座 ,尺寸规格很多,要卡尺测量。可能是这个 78171-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PIN电池座 ,尺寸规格很多,要卡尺测量。可能是这个 78171-0005

确实是,那公头叫啥啊

网友B:
都干BGA了还抢救不了一个插头?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我以前有个手机就是这个电池插头松,后来拿垫东西顶着用的

网友C:
按住之后热熔胶封闭,搞定。

网友:
论坛有修手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之后热熔胶封闭,搞定。

我一个消毒柜就是XH2.54厂家用热熔胶封闭,结果融化导致接触不良无法加热。
估计是厂家伎俩让你到期就换或者修。
品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干BGA了还抢救不了一个插头?

佳明这东西大概率最佳用完会出二手,尽量恢复原厂

网友:
笔记本电芯的也有这个的

网友:
小插头 氧化 污渍后 很麻烦,处理不好就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