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微波炉变压器能改逆变器变压器吗?

楼主(2020-05-20):
想买个逆变器,正弦波太贵,看风这有卖正弦波变压器主板,手里只有个微波炉变压器,这货能改48V逆变器变压器吗?电池是电瓶车上的48V。

网友A:
微波炉是升压变压器还属于磁饱和变压器 需要改绕组和去漏磁铁芯 关键改好功率也不大 建议直接成品修正弦逆变器

网友:
效率太低,这种变压器空载就四五十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是升压变压器还属于磁饱和变压器 需要改绕组和去漏磁铁芯 关键改好功率也不大 建议直接成品修正弦逆 ...

我很赞同。。。。。蚊子不叮。。。。

网友:
这种工频逆变的技术已经淘汰了,效率不行,我有一个90年代的山特,吃灰中...

楼主:
谢谢,修正波逆变器能带鲜奶机的电机吗?500瓦选1000瓦电源吗?网上说修正波带电机噪音大容易烧电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修正波逆变器能带鲜奶机的电机吗?500瓦选1000瓦电源吗?网上说修正波带电机噪音大容易烧电机,不知 ...

不能用市电吗?如果要户外用的话,可以考虑把鲜奶机的电机改成48V直流的就好办多了,直接用电瓶效率还高。

网友:
如果鲜奶机是串激式电机的话,是可以用直流电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经济
一是买的正弦波主板需要支持工频模式,高频的那种不行
二是变压器次级需要重新绕制,原次级要拆掉,用尽可能粗的线绕50圈左右,作为48v绕组
三是这种磁饱和变压器效率不会高,发热大,整机能做到60-70%的效率就很感人了
四是48v绕组可能需要串联一个大功率的铁硅铝电感,否则可能空载电流大
建议:微波炉变压器卖给DIY点焊机的坛友,再随便买个二手环牛,改造的难度和经济性要好很多

楼主:
今天停了一天电,三供一热分离,用了好几年也没停这么长时间的电。搞不懂。只是偶尔用用

网友:
修正波不能带电机。如果是串励电机可以直接48v直流供电,只是功率小,如果不要求转速,还是能勉强用的

网友:
正常逆变器需求需要几千瓦,不如买个汽油发电机,还不要逆变器一样电池要维护麻烦

网友:
理论上可以,48V直接SPWM全桥逆变,然后接升压变压器升压到220V即可
SPWM控制板tb上有卖,不贵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完全可以改成工频逆变器变压器,这没什么问题,重绕变压器而已.

前面楼层有人说"微波炉变压器是磁饱和变压器",那是逗人玩的,别当真,微波炉变压器不是磁饱和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完全可以改成工频逆变器变压器,这没什么问题,重绕变压器而已.

前面楼层有人说"微波炉变压器是 ...

你好,麻烦问一下,改完后功率是不是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问一下,改完后功率是不是会降低

用微波炉变压器铁芯重绕成逆变器用变压器,功率会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