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威克士4V热熔胶枪升级电芯改TYPE-C充电口

楼主(2020-05-20):
这个小胶枪还挺好玩,偶尔粘个小东西挺方便,冷态加热速度也挺快,一般2000毫安时容量其实对我来说也够了,但就是充电器要用威克士随机配的圆口充电,经常找不到充电器,所以看到论坛里的前辈改了比较常见的TYPE C接口,所以也手痒一把。既然拆了索性连电芯一起换掉。我改的充电口位置在胶棒入口下方一点,原来的圆口母座直接拿掉,那个洞就找东西塞起来,电芯是三星21700 40T 动力电芯,比原来续航将近多了一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改了TypeC以后,要注意充电头子的选择,不然头子电流多大,充电电流就多大,开始用了2A的充电头,胶枪主板上电流就是2A多,手摸都明显发烫,1A的头子就正好,威克士厂家配的是5V0.63A的充电器。没啥技术含量,各位随便看看乐一乐

网友:
没改前是难找原装头,改了后还是要找合适的头,都是要找头,多此一举

网友A:
是WX890吗,淘宝上要199的那种吗,看着不错,我也想买个。开机要多久才能出胶呀

网友:
这个是优惠购买的吗?

网友B:
充满能打多少胶?

网友:
也改了,比较实用

网友:
改的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WX890吗,淘宝上要199的那种吗,看着不错,我也想买个。开机要多久才能出胶呀 ...

是的,我是活动价买的99元,加热15秒就可以,天冷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能打多少胶?

还没有试过,用的不多,我还有个18v的11毫米热熔胶枪

网友(2020-06-24):
的,艾瑞泽20瓦,威克士10瓦,东成100瓦,冷态下量了电阻,两个小的都是767欧,而东成却是1128欧,难道两个小的加热电阻变小,东成电阻变大?我想改锂电池供电,需要换芯吗?

网友:
我准备换4800的特斯拉,这个应该不需要动力电池,半动力的也行

网友C:
怎么和我一样,我是没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和我一样,我是没改的

你这是原装的?才买的?新的换充电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原装的?才买的?新的换充电口了?

对的,后面出的换充电口了,而且不仅仅是换了口,充电速度都快了。

网友E:
新版直接换接口了,原生type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原装的?才买的?新的换充电口了?

对啊!618买的发货好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啊!618买的发货好慢

充电器可换了?还是450毫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版直接换接口了,原生typec

亏死了,买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可换了?还是450毫安的吗

我这个只有一条线没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