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续改造出租屋 床边加装充电插座

楼主(2020-05-20):
没装这个的时候,用两个排插接力接到床边小桌子上给电脑手机风扇供电,用了10来天,终于集齐材料,动手安装

5米线分两个号下单的,为了用3-2的红包  标称1平方,实际约0.75平方

门边插座打开,右边螺丝柱断了,

排插换线,直接焊的

焊上线

墙上帖3M双面胶

把线粘上去 按紧

这晨要加强一下,过了一天自己松了,今天回去用透明胶加固

不用再拖个碍事的线在地上了

END

下回预告
改灯,现在房间里用的是40W 日光灯  开灯要等5秒以上,并且费电(相比LED)

网友A:
钉个线卡不好吗?用双面胶感觉不太适合

网友:
出租屋也这么折腾

网友B:
几块钱包邮的led吸顶灯大把大把滴

网友C:
为什么日光灯要等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日光灯要等5秒

估计启辉器一直在闪

网友D:
真是够省的,线还分2个号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日光灯要等5秒

怕是传统启辉器那种灯管吧,记得可以换一种启辉器,可以即开即亮。

网友:
怀念出租屋的时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网友:
分两个号买的,发过来不是两段?

网友:
折腾有理,动手万岁!

网友:
强迫症系列,日光灯都嫌费电

网友E:
日光灯的确费电,40W的电感镇流器日光灯比电子式的多几W功率,我这是飞利浦的40W电子镇流器日光灯,本来想买根LED换上去的,但一想又有点不划算,后来在垃圾堆捡了两根LED灯管,拿回来检查发现灯珠是好的,驱动芯片也没坏,尝试换掉两个电容试试,通电竟然亮了,然后就把原来的灯管给替换了

网友:
又回渔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钉个线卡不好吗?用双面胶感觉不太适合

手头没有线钉,再撸就浪费钱了,双面胶是做样品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包邮的led吸顶灯大把大把滴

这几天没见到,准备挂2-3个5w的灯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够省的,线还分2个号买

羊毛撸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光灯的确费电,40W的电感镇流器日光灯比电子式的多几W功率,我这是飞利浦的40W电子镇流器日光灯,本来想 ...

我要去捡一根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没见到,准备挂2-3个5w的灯泡上去

5.元2个,一淘返利0.88元的不错,挺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