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买什么显示器好?

楼主(2020-05-20):
旧显示器是22寸 16:10的,桌面比较拥挤,放不下太大的,查了一下,差不多大小的有21.5寸、23寸、23.6寸、23.8寸,好多规格,搞不清楚了,请大家推荐一下。买什么规格的,现在什么牌子比较好?有十几年没关注这个了。如果还想要16:10的,是不是只有戴尔U系列了?

网友:
挂起来,就不占桌面了

网友A:
22寸 16:9的显示器要比22寸 16:10的宽2cm左右,该选几寸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可以买窄边框的,同样尺寸的面板,显示器本身尺寸会小点。 16:10的显示器的确很少了,除了dell恐怕真的找不到别的了。

网友:
现在16:10的显示器确实不多了,论显示面积还是16:10的面积大,虽然如楼上说的宽2cm:lol:

网友:
这两年的产品质量不如以前

网友B:
去三星官网找找吧,要求高也可以看看败家之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三星官网找找吧,要求高也可以看看败家之眼的

现在显示屏有什么讲究?以前好的有三星屏、IPS屏啥的,现在搞不懂什么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寸 16:9的显示器要比22寸 16:10的宽2cm左右,该选几寸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可以买窄边框的,同样尺寸的面板 ...

22寸都是旧货,16:9的都没有22寸的,都是带小数点的。

以前显示器还有 分辨率、点距、屏幕尺寸 搭配的说法,比如22寸配1680x1050眼睛最舒服,现在最低都是1920x1080了吧,一般推荐多大的眼睛不累?兄弟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寸都是旧货,16:9的都没有22寸的,都是带小数点的。

以前显示器还有 分辨率、点距、屏幕尺寸 搭配的说 ...

你说的那些什么搭配因人而异,我朋友的笔记本15.6寸分辨率1080p,我用了一下觉得蛮适合的,眼睛一点也不累,就这分辨率降到14寸我都能接受。台式机显示器那么大的尺寸还1080p我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我装机的话分辨率优先,24寸2K屏是必须的,10年前用的台式电脑就是长城20寸分辨率1680*1050的。我现在用的还是老古董笔记本,14寸1366*768的分辨率,win7默认显示,上网眼睛距离屏幕80cm左右,看电影拉到90-1米远,长时间使用不累。所以你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如果用惯了22寸1680*1050,那么1080p的显示器24左右应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
垃圾佬买二手显示器最好……200块的32寸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些什么搭配因人而异,我朋友的笔记本15.6寸分辨率1080p,我用了一下觉得蛮适合的,眼睛一点也不 ...

我也有1台15.6寸的笔记本 1080P,字太小看着累,确实是习惯了22寸1680x1050。24寸1080P猜测过去比较合适,但估计桌面摆不下,也没啥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1台15.6寸的笔记本 1080P,字太小看着累,确实是习惯了22寸1680x1050。24寸1080P猜测过去比较合适 ...

看一下产品介绍的参数,如没写的话去官网看看,一般都有写长宽高的,自己桌子能放下多大的显示器用卷尺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三星曲面显示器24寸C24F396FH,用了4年了,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产品介绍的参数,如没写的话去官网看看,一般都有写长宽高的,自己桌子能放下多大的显示器用卷尺量 ...

同问:LED背光据说很伤眼,灯管比较好,是否有这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问:LED背光据说很伤眼,灯管比较好,是否有这回事。

CCFL灯管背光看着的确舒服一点,不过好一点的LED背光显示效果也不错,只是价格要贵一点,最好去实体店看看显示效果,长时间看着不累的话就可以了。低端LED背光显示器主要是蓝光偏重,所以看着比较刺眼,我以前用的台式机CCFL背光的显示器,后面换成LED背光笔记本开始还真不太习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习惯了,因为怕伤眼所以我坐姿离屏幕比较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FL灯管背光看着的确舒服一点,不过好一点的LED背光显示效果也不错,只是价格要贵一点,最好去实体店看 ...

神舟笔记本半小时,眼睛会流泪,所以很少用,现在用着19寸CCFL背光的显示器。

网友:
华硕PA248QV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当然是高清的,如果预算够,也可以考虑采用双屏或多屏方案。

网友:
LG 29UM58 29寸21:9 IPS 带鱼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