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块万用表

楼主(2020-05-20):
华仪的没有保险管,哪一块表好些?
上图片了。

网友:
都属于炮灰表

网友:
都不怎么样,另一个也就ma有保险管,10A照样没有,随便用用就得了

网友:
两块都是你的还管它好不好,反正都是做炮灰的

网友:
个人感觉第2块好一点

网友A:
多一好点。上螺母,该有电流档硬保护,你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一好点。上螺母,该有电流档硬保护,你拆了?

康铜丝那个是微调,就是阻值大了就加焊锡,阻值小了就用钳子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