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朗剃须刀(BRAUN-790CC-4)还是不明白此功能

楼主(2020-05-20):
剃须刀用了八年多了,其中一个功能一直不明白,就是剃须刀清洁程度检测是怎么做到的,拆开看看。就是这个剃须刀

自动清洗剃须刀的器具

在剃须刀尾部的显示屏,左边是电池电量,右边是剃须刀清洁状况。
厂家建议刀片和网膜18个月换新,显示屏会闪灯提醒换新,换新后按复位键再次计时。
使用机器带的清洗器具完成自动清洗后,右边就是满格,随着不断使用一格格减少,提醒需要再次清洗。
如果不用自动清洗,手动清洗无论清扫的多么仔细,右边也不能回到满格。
到底是怎么完成检测的,一直不明白。

这张是全拆开后显示屏状况,清洁度没有变化。
显示屏主板与前面的电机和刀头已经完全分离,到底是怎么检测的?
这块板与前面电机只有两个点接触,电机与刀头都是机械连接,没有其他的检测可能。

看看其他零件
后面的胶皮撬开,这种材料特别不好,粘粘乎乎。

把4个螺丝拧下来

再拆,就这4块

翻过来

外壳正反面

电机正反面,下面的图可以看到两个接线端。

主板正反面和两侧,下面的图左边的铜片顶在电机接线处。

电池拿下来

刀头部分

End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估计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估计300元

300块买个7系刀头正常价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估计300元

9手的估计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估计300元

你说的是美元吧

网友:
往复式电机不错,好像价格挺贵得两千以上,楼主说头部没传感器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计数器,手动清洗不会完全复位,只有自动清洗完全复位。

网友:
就是工作时间计时,时间到了提醒,清洗机清洗复位

网友:
计数器而已

网友B:
这种两头带尖的电池,飞利浦用的特别多,不知道谁发展起来的。

网友:
这剃须刀真够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头带尖的电池,飞利浦用的特别多,不知道谁发展起来的。

飞利浦不用尖头,是松下和博朗用,飞利浦是点焊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一个剃须刀用这么多芯片。。。。。。。。。

网友(2020-09-19):
博朗790cc电池不耐用,没有它的上一代9595电池好,9595剃须刀电池充满电可以放置3个月电池仍然是满的,估计是成本原因。

网友:
还是飞利浦高档系列好用了,不喜欢往复式设计了

网友:
计数器加液位检测器

网友C:
这东西千万别买行货国内国外能差几倍价格!国内土豪的钱就这么好挣吗......

网友(2024-08-15):
没有检测传感器我猜想应该是时间计数器吧

网友(2025-06-03):
我的2012买的,现在13年了,依然好用。只是声音越来越大了,我换了个新刀网,问题依旧。估计是刀头部分问题,我发现去掉刀网后,发现刀头中间的黑色振动杆是歪的。用手拨下回正,再开机,声音明显小很多啊,但是装上刀网再开,声音又嘎嘎响了,可以有是内部元件磨损了,不知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千万别买行货国内国外能差几倍价格!国内土豪的钱就这么好挣吗...... ...

是的,12年我某宝买的1300+,那是京东是5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