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倍健康电子艾灸仪GI-101

楼主(2020-05-20):
电子艾灸仪拆解
搞到一套电子艾灸仪,就是直接加热艾灸片贴到身上用的,买来是看中可以调温度带加热。冬天用,下面是拆解。

包装

说明书

主机

带四个USB

配件,黑色的很黏直接粘在身上的,应该是PTC加热片

附带的电源

来到主机界面,脉冲功能没有,中间的按键不可按下,估计就是这个功能,看到主板就知晓了。最大65度,最小40度,步进5度,5分钟到90分钟,步进5分钟,操作简单。

背面参数,标的不太对,应该是DC12V输入,USB输出DC10伏以上。

主板,主控没型号,带液晶驱动,也不知道是什么,板子上少了一些元件,应该是阉割的脉冲功能。

这玩意,某宝上还不便宜,各位坛友猜猜多少入手的。现在用不到,冬天才拿来加热用。

网友A:
可以固定在粘合剂固化的地方加热,常温一天达到最大固化强度,加热后可以3小时缩短等待时间。

网友B:
以前看坛友拆过简单的高压脉冲按摩仪,9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固定在粘合剂固化的地方加热,常温一天达到最大固化强度,加热后可以3小时缩短等待时间。 ...

倒是没有用过那种粘合剂,这玩意冬天用来暖手心脚心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坛友拆过简单的高压脉冲按摩仪,9元包邮

我这个是15包邮的

网友(2020-06-22):
30元不能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