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台比较大的中联USB风扇,优点:静音,不影响睡眠

楼主(2020-05-20):
天气热了,坛里讨论风扇也热起来了。
usb风扇的直径普遍偏小,大多不超过15cm,扇叶直径也就10cm左右,要达到需要的风量,就要加快转速,势必会增加噪音,所以晚上睡觉基本会有影响。
下面是我去年买的一台比较大的,噪音非常小,小档风量用于睡觉,正好。
缺点:不带电池,不过可以用充电宝。

网友A:
你这个火力不足,自己弄个底座,12CM的机箱风扇随便插,想要多猛的都有

网友B:
巧了,楼上说的就是我做过的么,我拆了个品牌机的机箱风扇,用12V 0.5A的电源直接供电,风力够大,噪音么这个肯定有的。

网友:
电机后部有些空间,可以塞入较小MP4电池,再加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可以改睡眠风充电风扇,继续加升压板可改台式充电风扇,只是后部空间受限,能装的锂电池容量比较小。

网友C:
这种风扇的风力太小,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扇的风力太小,不好用

一个人用,还行,
   睡觉用,正好。

网友:
这个多少钱的?

网友:
你看不到最后的一张图的购买价格吗

网友D:
同款,2档会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款,2档会打嗝。。。。。。

是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同样喜欢小风睡觉,我是在底座底下放了片电池5000毫安时的,开关底下放了4056,电机那边又多加了一个二极管。充满一次可以用很久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火力不足,自己弄个底座,12CM的机箱风扇随便插,想要多猛的都有

搞几个服务器的暴力风扇,直接起飞………

网友:
我的转一会就停,一会儿又转,估计电机坏了,拆开没啥东西。

网友:
中联的这种usb风扇除了静音就是垃圾般的存在,风力小到距离0.5米之外就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竟然还有两档,但风力差别甚小,已吃灰多年

网友:
不能摇头 对着人吹时间长了不舒服呀。还是弄个自动摇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楼上说的就是我做过的么,我拆了个品牌机的机箱风扇,用12V 0.5A的电源直接供电,风力够大,噪音么这 ...

分享一下你的底座怎么弄的,我现在用夹手机带软管那样的夹着用

网友:
今年9.9一台买了两台,睡觉用很不错,不会吹中风

网友:
这个我也有,要把前面的塑料网拆掉,灯才会比较大,实测有用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风扇,改成锂电了,可以去看下。
给以前买的USB风扇改锂电

网友:
不能买了,不能再买了。 2个尚朋堂,昨天又入了一个类似尚朋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