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BF-T1 对讲机 电台 手台拆解

楼主(2020-05-20):
近期整理仓库  翻出来一套对讲机  一看是宝峰  T1  的机器  闲着无聊 给大家表演一下  分尸大法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意见就是不过瘾啊,这就完了?话说楼主的频率和我们用的就差一个数

网友:
看不清用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价钱做出如此品质,我认为还不错啦。
标准的1846全集成的对讲机,主控IC上方应该是音频功放和收音IC,下方一个语音存储器一个EEPROM。就是功放寒碜了点,估计也就1W的功率,不过本来电池也不大,真设计成大功率发射,使用时间又保证不了了。

网友:
单板设计,集成化比较高

网友:
最高2W的发射功率,但是实际上用小容量的锂电比较稳定下来,因为一发射,电压就降低,功率也随之降低。

网友:
电池换起来麻烦点

网友:
这种机器用来推报废的GM300之类的屁股吗?

网友(2020-06-26):
感觉电池一般般了!!

网友(2023-07-08):
最近把充电口改成T-C充电口了

网友:
破音,不能接受。

网友:
T1可以接车台也可以独立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