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废手机,改桌面时钟

楼主(2020-05-20):
最近实在闲的慌。便找了个废手机废物利用(ps:实在找不到价值的手机)这手机是当年 vivo的3g手机y15t。懒癌晚期花了一个星期才弄好。电源键坏了,手头没有那种按键,就随便找了个开关充当了。去了电池,用usb直接供电,电烙铁懒得用。拿热熔胶固定的数据线,拿之前买的微积木做的外壳。附上成品图

网友A:
usb的5V直接捅到电池触点上?

网友:
软件用的什么?

网友:
不错,就是怕耗电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5V直接捅到电池触点上?

嗯,电池一直放着充感觉不安全

楼主:
新机表软件,感觉还是差些功能

网友:
我有一个HTC,自带的时钟很漂亮,可以模仿楼主的方法也做一个,

网友B:
带电池一直插着充电器,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电池一直插着充电器,不行吗?

估计电池容易鼓鼓囊囊

网友:
成品图不错,求细节和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容易鼓鼓囊囊

我的安卓版苹果6插着充电器当时钟用了两年了,外屏触摸碎了一半,找个小电流的充电器,基本让他满足正常使用的电流就好,这样电池基本就冲不进去多少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池一直插着充电器,不行吗?

感觉不安全,毕竟一直要插着充电器

网友(2020-08-13):
今天把我的手机钟表电池拿出来了,鼓包了。。。。

网友:
这个很实用,废物利用

网友:
就是耗电有点快。屏幕背光死得早,我用过星机表。主要是手机耗电有点大,后面就没有用了。

网友:
关键是要有这个不关屏的软件呀!

网友:
简黑时钟.app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