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40A创联A-200-5电源拆解顺带求助下问题

楼主(2020-05-20):
废品站买的电源,5V40A创联A-200-5,现在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只能带载1.几安,再大就掉电严重,测量输入输出电容正常,请问下怎么维修。4颗管子,左2SC2625开关管,右打磨的STPS3045CW 30A 45V 肖特基二极管
R12阻值降低了,补的并联的两个测试用,变压器硅橡胶后来打的,随便打的,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电源带5A负载输出端电压不变,但是负载端电压下降的特别大,我用的是0.75平方的线,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
暂时装起来了,只要电源输出端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折腾了下,我描述的不太准确,现在情况是电源带5A以上负载输出端电压不变,但是负载端电压下降的特别大, ...

那是线阻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线阻压降

这个我知道,后来已经没问题了,多谢坛友了。

网友:
你看一下两个主滤波电容是不是在1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