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3000F超级电容点焊机(附PCB和程序)

楼主(2020-05-20):
之前做过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版的点焊机,总感觉能力不够,在看到@方旭的开源的超级电容点焊机(参考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146)后,打算仿一个。
方大大的版本,两个电容用均衡版充电,MOS利用升压电路。感觉比较麻烦,于是打算两个恒流模块加上两个独立的220转5V的电源,做成平衡充给电容充电。然后MOS的升压也直接用成品的升压模块,更方便。
手头正好有一些STC的8A8K64S4A12的直插40针的单片机,就利用起来了。既然用了这个单片机,顺便就加上了测电容电压的功能。
下面介绍一下PCB:

考虑到5块包邮的嘉立创,PCB的长度被设定为10cm,右上方是0.36寸四位共阳数码管,三极管是四个9012,四个按键,其它元件主要参考方大大的电路图,就不再重复了。
BOOST MODULE是升压模块,初步打算用这个模块:

输出控制在16v~18v左右,PCB也是按这个模块的尺寸来画的。然而买回来一个却无法升压,大概是坏了,因为只买了1个,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模块是不是能用上,另一家买的另一种升压模块倒是可以升压,但尺寸不对应哈哈。
相对于方大大的版本,多了按键控制脉冲长度、脉冲间隔和脉冲次数的设定,同时可以利用EEPROM储存,断电保存上一次的设置。
下面介绍按键的作用:
key1--进入菜单1--脉冲长度调节--显示脉冲长度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2--进入菜单2--脉冲间隔调节--显示脉冲间隔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3--进入菜单3--脉冲次数调节--显示脉冲次数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4--进入菜单4--电容电压显示--显示总电压
key1-- 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key2-- 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key3-- 保持当前配置于EEPROM
key4-- back to main

MOS板可以参考方大大的,初步打算16个irf3713并联。
实际上,只测试了电路和程序没问题,还没有实际装起来。
最后附上layout版的PCB和程序,程序是到处参考拼凑的哈哈。

楼主:
放两张焊了一部分的图,开机显示主菜单的待机状态(用折角符号表示),持续监测电焊笔是否点下,若点下,则根据设定的脉冲长度、间隔、次数对MOS-G进行输出。

网友:
羡慕会玩这些的

楼主:
用2×20的铜排做mos版,每个mos管用两颗M3的螺丝固定在铜排上,中间铜排是D极,两侧围合的是S极,G极全部翘起来,准备弄个洞洞板把它们都连起来。

楼主:
原理图的话,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没有画,看着PCB背面简单讲一下
P3.0~P3.7接共阳数码管的A~DP,P2.0~P2.3通过1K电阻、9012和220R接数码管的DIG1~DIG4,P0.0~P0.3接4个按键,
P4.1接TLP250的1脚,P5.5接PC817的4脚。
测电压的部分参考STC8官方文档,利用P1.7的ADC7通道测电容第一节的电压,背面丝印的104电容,实际上可以焊在正面IC座里面。
其它如PCB,电路比较简单,比照着PCB看一下就明白了。
另外那个1.4元的升压模块,测了测,还是可以用的哈哈,调节到输出16.5v。
今天把所有部件进行了总装和测试

两根25平方的焊笔,淘宝买的成品

开机显示四个折角。可以改下程序自定义。

按下左下角的按键,显示总电压,现在是5.058V,白天环境太亮数码管看不大清。

最后是测试效果,只有0.15的镀镍片。右上角几个焊点是脉冲15(1.5ms),间隔3,次数2,除了一个是悬空冒了火花的,其它几个焊点都非常小,牢固程度不够。
下面这片是脉冲20(2ms),间隔4(0.4ms),次数4,也就是2ms的脉冲间隔0.4ms连续4次,效果蛮好的,非常牢,用老虎钳拉只能把镍片拉坏,焊点不掉。
那么这次点焊机的DIY就算基本成功了。后续有空弄个壳子。

网友:
正想搞一个超级电容点焊机,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话,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没有画,看着PCB背面简单讲一下
P3.0~P3.7接共阳数码管的A~DP,P2.0~P2.3通 ...

能否换用20脚的单片机,40脚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换用20脚的单片机,40脚的太大了

我这里一共实际上一共用到了19个IO口:
4位数码管用了12个,
4个按键用了4个,
一个检测焊笔按下,
一个脉冲输出,
一个电压检测。
20脚的单片机,考虑到VCC和GND,最多只有18个IO口,就要考虑阉割一些内容,比如去掉电压检测,少几个按键,少几位数码管显示之类的,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取舍。

网友:
最近也想搞一台,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在考虑做一台储能点焊机,学习一下儿!

网友B:
没有M币,可以免费发邮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换用20脚的单片机,40脚的太大了

数码管用595,可以换16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换用20脚的单片机,40脚的太大了

要是另加一片TM1650的话,8脚的单片机IO口还有剩余,这个芯片价钱也不贵,不到3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M币,可以免费发邮箱吗?

可以搜索一下,隔壁论坛我发的帖子有源码全文直接贴出来的版本。舍不得M币的去那边拷源码来看吧。

网友(2020-06-22):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不知道能不能转然一个做好的成品?

网友C: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不知道能否转然一个做好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不知道能否转然一个做好的成品?

成品是要自己用的。照着做一个也并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