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雷柏无线鼠标,亮点是电池

楼主(2020-05-20):
用习惯了罗技的鼠标,找到一个雷柏的无线鼠标用不习惯,拆开来看看。
不愧是大厂,不错有亮点
晕死翻了一下手机,外观忘了拍了。

亮点来了,应该是锂电池量了一下3.7v左右的电压,容量也太大了堪比18650.
NI-MH是什么鬼看不懂,大厂就是不一样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14500锂电池,黑科技啊

网友:
电池是内置的吗

网友:
这咋还标出镍氢了呢?太不专业了,容量确实不小啊,话说雷柏一般都是牛屎了,你这还是硬封芯片呢,这电路板很是寒酸呢

网友B:
雷柏就一垃圾,用过一个8300套装,滚轮换了7 8个,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柏就一垃圾,用过一个8300套装,滚轮换了7 8个,最后放弃了

有个一百多元买的蛇牌鼠标也是,没几十元双飞燕滚轮耐用些。

网友:
这么假的容量,别说不是换过的.

网友:
镍氢 结果还标个 锂电池 这么好的东西,是原机配的吗

网友:
我有个电池是自己拆盖更换的  你这是固定在里面的?

网友:
    这是什么电池啊?我那个是4.2v的锂电池,轻飘飘的,很快就损坏了。准备换电池,不知道换啥好呢?

网友:
能有个300就不错了。

网友:
电池上标的镍氢,后面又标的14500锂电池,而且容量比18650都大,这也太不专业了,还有鼠标用这种微动好像不是很好啊(这个还请专业的朋友来说说吧,不是很懂,就是这种微动一般很少用在左右按键上)

网友:
肯定不是原厂配的。

网友:
镍氢锂电池果然高科技,至于14500、5号、3000MAH还能不能再逆天一些~

网友:
看来看去,啥“电池上标的镍氢,后面又标的14500锂电池,而且容量比18650都大”
没有实测数据吗?一测电压 全明聊

网友:
那到底是镍氢还是锂电池?

网友:
这电池看的是一头雾水啊。

镍氢   怎么3.7V   可能是I锂电    14500差不多5号大小     3000容量,你逗我什么黑科技。

就怕剥皮一看铅锌干电池,那这帖子就惊了!!!!

网友:
标3000挺唬人的!!顶多500吧!!这鼠标做工也不咋的!

网友:
别说,以前这样的杂牌无线鼠标我都不看的,后来犯贱看了几个,结果找到了三四节14500电池,容量没测过,不过加占位桶后用在遥控或无线设备里也是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14500锂电池,黑科技啊

3000MAH是容量 , 14500这个应该是型号或者是规格。你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嘲讽,显的很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