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路由器当AP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0-05-20):
关闭DHCP

把IP设置成和主路由不一样
这样就设置好了

然后把要当AP的路由器的一个LAN口用网线接到主路由的LAN口上
本方法也适用于WAN口损坏的路由器

网友A:
IP地址最好不要跟上级同一网段,各种问题出现
上级192.168.1.1下级不要设192.168.1.2,而是192.168.2.1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记得后期的三剑客固件都是不用wan口也不用设置自动就是ap模式了

网友B:
哇塞!我来学习学习,是不是说这样会比较稳定呢!

网友:
对,网段上下级不要一起,会不稳定的

网友C:
关闭DHCP后,又只插LAN口,就是当交换机用,没有路由功能了。
如果主路由器的IP是192.168.1.1,那么一定要换其他网段的IP给AP用,会减少很多麻烦。
楼主这样设置后,无线是什么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DHCP后,又只插LAN口,就是当交换机用,没有路由功能了。
如果主路由器的IP是192.168.1.1,那么一定要 ...

无线也是一样的192.168.1.x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正常使用 跟直接连接主路由效果一样 反正是自己家用 就没管那些 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最好不要跟上级同一网段,各种问题出现
上级192.168.1.1下级不要设192.168.1.2,而是192.168.2.1 ...

上级192.168.1.1 下级192.168.1.2 是可以用的 没问题只要和主路由IP不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最好不要跟上级同一网段,各种问题出现
上级192.168.1.1下级不要设192.168.1.2,而是192.168.2.1 ...

我试过的都没出过问题,这样好管理,只要AP的IP别在DHCP的范围内就行

网友:
上下级路由DHCP池不重叠就可以

网友:
那些说不要一个IP段的,都是没用过的吧?没看到楼主说的,从路由要关闭DHCP自动分配IP功能吗?
lan to lan,同一个IP段才够方便。我光猫拨号充当主路由,然后lan to lan接了三个从路由在房子不同方位,同一个IP段,光猫是192.168.1.1,从路由1是1.2,从路由2是1.3,从路由3是1.4的IP,从路由均关闭DHCP功能,统一由光猫分配IP,用了一两年了,非常稳定。

网友:
tp网站上有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哇塞!我来学习学习,是不是说这样会比较稳定呢!

大哥,要绑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要绑电池吗

我二哥说要绑电池信号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二哥说要绑电池信号才好

要绑几号电池?正负极有没有讲究?

网友:
我有两台tp-link无线路由,一台做主路由,一台做次路由进行桥联,距离约30-50米,中间没有障碍物,障碍物就是玻璃。主路由设置好WAN,LAN。次路由与主路由设置统一网段不同IP,次路由DHCP设置为自动,网关设置成主路由IP。次路由有线连接电脑速度基本不受影响,无线连接手机等移动设备时,时好时坏比较卡,特别是在不同房间,速度差异太大。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两台移动设备同时连接时可以卡到一动不动,信号强度非常好,就是卡。

网友:
关掉dhcp,修改网关地址,然后lan口接lan口,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绑几号电池?正负极有没有讲究?

2节,南北方向,中午绑,动力锂优于普通锂优于镍氢优于碱性,32650优于18650优于14500:titter:

网友:
不建议用这个做AP,太垃圾了

网友:
关了dhcp,其他都不用动,可以上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