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电就转,拆修奥克斯ac-x2rc遥控循环扇

楼主(2020-05-20):
堂哥拿来的,说插电就转,然后,

我就拆了看看,一开始怀疑安规电容坏

,仔细想想不对,数码管显示正常,就测试3速绕组,

怀疑bt131可控硅坏了,来回测,也没发现问题,其中有三个1-3脚短路,但是也有阻值,

其中一个阻值偏小且正反向都通,仔细看电路

,怀疑还是有个绕组通电了,但是试电笔测端子并不亮,就准备拔出线头,这个卡子搞好久,一个个试端子引脚然后发现如图有问题,跟零线通的,其他几个在去掉绕组后,bt131全部阻值无限大,肯定是好的,但是有个白色线绕组的还是通的,拔出白色绕组插电,风扇不转,

拆出可控硅,量1-3脚短路,

拆个别的,压降无穷大

,毫无疑问了,击穿了。但是坏的不明显。剩下的就是宝买零件,然后到货换上,其他电阻电容量了都是好的,也是给低压用的。供数码管,问题不会太大,这个坏的管子也就1-3脚短路,2脚对其他两个脚都是有压降的。给大家一个修理遥控风扇的思路,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吧。

楼主:
版主还帮忙改标题。这大晚上的才是真辛苦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先拔KKG,不受控,开机转,多数就是KKG坏了,费半天劲测了半天,把自己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真可惜了的那块表。没它搅和,你早出师了就一个个的拔kkg,哪个下来不转了,哪个就是败类,铲除了换一个自己的同治就好嘛,当然,潘长江这路的,最好用姚明顶上,不然,换他堂弟来,过不了多久还得PB。

网友B:
应该换个功率大点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先拔KKG,不受控,开机转,多数就是KKG坏了,费半天劲测了半天,把自己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真 ...

经验不足,在怀疑,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个功率大点的换上

就这么样吧,唉。

网友C:
奥克斯机械款,现在几乎24小时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克斯机械款,现在几乎24小时开的

所以想想还是觉得机械的靠谱啊。大不了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不足,在怀疑,感觉怪怪的

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D:
我有个爱丽思的   一开左右摇头就关机
安规电容都没问题   左右摇头电机也是好的   不知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爱丽思的   一开左右摇头就关机
安规电容都没问题   左右摇头电机也是好的   不知啥毛病 ...

是不是摇头的KKG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