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防锈的保护胶水吗?

楼主(2020-05-20):
买了个不锈钢扶手准备装在楼顶,日晒雨淋。 说是304的,但只有杆子不吸磁。  其他部件应该是普通钢铁的。
最关键的部件,杆子两头焊接的螺纹件,一旦绣脱杆子就松脱了。

装好后,准备用玻璃胶将装饰盖密封起来。 有没一种有弹性的软胶可以覆盖表面来防锈?厚厚的一坨糊上去一层,比喷漆更可靠吧

网友:
物理方法:给那铁片上防锈漆,光油

化学方法:铁片烧红放柴油里

网友:
指甲油怎么样
固定螺丝,如胶似漆,如姣似妻

网友:
两头用中性玻璃胶,中间砂纸打磨起毛后。喷漆。喷漆买好点的。彩虹、漆师傅....大牌,附着力好点

网友A:
703或704硅胶可以防锈,不过只是太稠了,想涂抹均匀不容易~

网友:
没有防锈胶,只有漆

网友:
既然还没装 为何不重新买纯304的,自己加工 工时费材料费不比重新买便宜了 档次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或704硅胶可以防锈,不过只是太稠了,想涂抹均匀不容易~

好像有稀的,有个店客服说防水长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稀的,有个店客服说防水长期不行。

703肯定没问题,我用它涂到厨房水盆和台面接缝处当防水胶,前一段换水龙头,用刀片弄了半天才把水盆拿下来,残胶清理了半天,粘的很结实。

网友:
厕所里的饰盖长期潮湿环境没一个生锈的全带磁性。
焊点随便涂点什么胶或光油漆都好。
如果是垃圾产品放着三天开始长锈,最多七天,直接退货吧。

网友:
有一种油漆,叫防锈漆,还是让专业的材料干专业的事吧!

网友(2020-09-17):
没装么,直接退掉换304 不是更彻底么

网友:
你需要的是喷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