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方糖老版改aux输出,彻底消除PCM5102模块杂音,免拆屏蔽罩I2S点位图

楼主(2020-05-20):
2020年这个疫情在家的时间多了些,就想着把家里的方糖添加aux接口输出的功放,听音乐挺美的。
拆开了看手里的这个方糖,才发现是老板的,老板的是采用tfa9895为功放的,新版的是采用AM82884f。网上大部分的资料都是针对新版改动的,因为新版的能改成立体声,老版的,由于软件的限制只能出单声道。

东西已经拆开了,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的时候,发现说新版的方糖升级固件之后也变成只有单声道输出了,嘿!那我也不要再念想着换一个新版的方糖再改了,就把当前这个老版的继续改好吧。

买pcm5102时,店家给的老板方糖的点位图,需要拆掉CPU的屏蔽罩有点麻烦,我现在对着芯片的data sheet在tfa9895那个功放芯片附近,找到了I2S接口的三个盖油过孔,就不用拆屏蔽罩,但是对焊工的要求就更高了。

附图共享,我找到的点位图给广大网友。

老版是啥样子,有的看官可能要问,网上找了一张图:

按照网上的教程,都是告知直接连线PCM5102模块和猫精,之后pcm5102声音能出来,但是杂音非常的大,失真严重。而且手碰到的信号线有时候又没声音了,有时候又声音轻,但终归效果无法接受。似乎和电路板的方向和也有关系,靠近的DCDC电源变换器的时候杂音更大。理论上讲这个音频DAC不应该这么娇弱。翻帖子,有的网友说是不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没连在一起,但是看这个小板设计,本身它就已经是连在一起了,不存在浮地的问题

还好,这个芯片pcm5102有datasheet的,对着资料仔细研究研究吧,终于发现问题所在。这个模块是个通用的ADC,设计接口是3.3伏的IO。但是方糖的I2S输出是1.8伏的,这两个不匹配!!!偶尔能出出来声音,那也是凑巧,才有声音出来,信号质量严重不满足!DAC模块会发现时钟抖动大,数据大概率紊乱,数据丢帧,音频数据跳变,爆破声特别多。确认了根因,那改进就有方向了,pcm5102芯片本身是支持3.3伏或者1.8伏的IO的,取决于外围电路的设计。等我改好后确实非常稳定,一点杂音都没有,手指碰一下数据线或者搭着时钟线,对声音也没有任何影响,非常稳定了,说明更改优化成功。

简单的说改一下小板的步骤。
1.断开DVDD和那个LDO3.3V的输出。
2.从天猫精灵的主板上引,额外引一个1.8伏的电源给DVDD和LDOO。
3.短接DVDD和LDOO。

看看I2S的数据吧,果然猫精输出的DATA信号上,只有左声道有数据,右声道(CH2)都是0。

补充内容 (2020-7-25 21:23):
老版方糖1.8V取电点位图,在36楼。

网友:
不明觉厉,支持一下

网友:
难的一见好文章

网友:
改了之后效果呢?  我也有个

网友:
不明觉厉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么专业,楼主是搞硬件开发的吧

网友:
前段时间改了个新板的,先是焊接成功能出声了。后装机时不小心碰到线了。又重焊结果挂了。求方糖主板一块

网友:
我的改了之后又拆掉了。。。。这东西没什么音乐好听,现在只用来开灯关灯。

网友:
好帖,但是又有一些遗憾,还是单声道。

网友A:
想问一下漆包线是怎么焊接的?热风枪焊的吗?

网友:
现在都是单声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漆包线是怎么焊接的?热风枪焊的吗?

936电烙铁,尖头,上点助焊剂,蜻蜓点水之间就完成俩。

网友:
厉害啊,直接修改电路了。我的方糖还不需要,收藏先。

网友B:
楼主相当厉害!我之前买的也是老版本的,一直想改立体声,但查到的资料都说没有立体声,只有新版的才有,看到你的贴子也就不打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相当厉害!我之前买的也是老版本的,一直想改立体声,但查到的资料都说没有立体声,只有新版的才有,看 ...

哈哈,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只是功课做的没你多,拆开了之后才发现是老板的,没有立体声,只有硬着头皮往下走了。
我估计啊,跟现在的这个tws技术有关,你像就是天猫精灵的那个BOOM版本,它两个能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立体声,那肯定是软件可以控制,当前输出的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那没有用到的声道怎么办呢?防止混淆,估计干脆屏蔽了之。

网友:
智能音箱都是残废

网友:
一直在犹豫 至今未动手

网友:
天猫精灵方糖老版改aux输出,彻底消除PCM5102模块杂音,免拆屏蔽罩I2S点位图

网友:
本来改aux的目的是为立体声,现在改了也没有立体声,还不如直接从喇叭处引线出来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