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钽电容(这个是锰钽还是聚钽?)

楼主(2020-05-20):
k2p a1的钽电容,不知道是锰钽还是聚钽

顺便问下这个固态铝电解是什么牌子的,E开头

网友:
没有看到拆的图。等直播!

网友:
台湾品牌钰邦电容,还不错

网友:
是泰钽电容

网友:
拆这玩意需要个放大镜吧

网友:
这是不想要了么?带价包邮过来

网友A:
红色台湾钰邦,蓝色不好确定应该不是杂牌毕竟是CPU滤波储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台湾钰邦,蓝色不好确定应该不是杂牌毕竟是CPU滤波储能。

蓝色的日化吧,NCC,这个比钰邦价格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日化吧,NCC,这个比钰邦价格高多了。

黑金刚直插有个口标,贴片系列有口标和带E英文的但明星这个是直插的,也有可能是蓝宝石和台湾松木的所以说不确定呢

网友:
管他是什么钽,耐压容量一样上去就完了,钽电容不过这玩意轻易不会炸,找到炸的原因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日化吧,NCC,这个比钰邦价格高多了。

蓝色应该不是ncc的

楼主:
蓝色的E开头,不是日化

网友:
蓝色的是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