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一个问题 极米z3m增强版投影机 CPU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5-21):
极米z3m增强版投影机 CPU是什么型号的  支持多大的运行内存  原来是一个512m  两个1G   我换了两1G 加起来是2G  能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还是显示1g  下载了固件 升级系统也不行  只能顺便1g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去家电维修网发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家电维修网发帖看看。

好的 谢谢

网友B:
如果京东还在售卖,直接问客服。没有就直接问厂家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京东还在售卖,直接问客服。没有就直接问厂家客服

把硅脂擦掉看了   型号被打磨了  但是从缝隙里看了一下 应该使用的是MSD 6A628  这个芯片好像只支持1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