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判断题】锂电高压水枪是否不适合清洗空调内机?

楼主(2020-05-21):
为何我看到的都是用普通喷壶?
室内机翅片其实无所谓,一般家用不会很脏。我习惯威露士那种无泡沫型(基质是酒精,加了杀菌剂)。

上罩清洗的目的是多数人看不见的部分:贯流风扇。以及出风口背后那个空腔。及其藏污纳垢,不忍直视。原先打算威克士锂电洗车枪挂可乐瓶去冲,会不会威力太大,导致接水罩形同虚设?有经验的说说,谢谢!

网友A:
想一起刷墙可以试试。担心手喷壶不干净,可以上蒸汽清洗机。大小随意了,便宜的不到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起刷墙可以试试。担心手喷壶不干净,可以上蒸汽清洗机。大小随意了,便宜的不到一百。 ...

还真是准备刷墙。。。如此说来,威克士可用否?蒸汽就算了,我懒癌,实在看不下去才隔好多年想洗一下。

网友B:
贯流风扇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清洗的,我前天才拆开内机洗了,遗憾的是唯一没有拆下来洗的就是叶轮。原因如下:1需要拆的太多,几乎全部拆散完。2墙上不好操作。3需要移动冷凝器,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怕铜管接头位移变形漏制冷剂,这样得不偿失。所以就用长毛刷大概刷了刷也除掉了大多数灰,对于强迫症来说实在是难受,本来是想拆下风轮用花洒边冲边刷的。

网友C:
确实不好清洗,清洗也只是表面的。全拆又怕折了铜管,得不偿失。只定期清理滤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贯流风扇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清洗的,我前天才拆开内机洗了,遗憾的是唯一没有拆下来洗的就是叶轮。原因如 ...

https://post.smzdm.com/p/473248/

确实难拆。基本拆散了。特么设计空调的人,压根就没考虑清洁。即使这样拆出来,发帖者也耗费50根棉签+2个小时才洗完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好清洗,清洗也只是表面的。全拆又怕折了铜管,得不偿失。只定期清理滤网算了。 ...

滤网通常不算脏,除非恶劣环境重度使用。有一种3M静电无纺布,粘在滤网外侧。可以在基本不减风量的情况下,吸附大量灰尘。可以一试。

其实我觉得贯流风扇的力道,不至于把已经沉积其上、或者空调出风口附近的灰尘吹出来。主要是看着不舒服。真危害健康的是发霉的情况。如果室内潮湿,或者制冷后立即关机(现在很多空调会自动吹风延时关闭),则容易发霉。甚至不直接沾水的风扇上都有大量霉斑。霉菌孢子会随风飘散,无孔不入,想想都不爽。

网友D:
我是每年开空调前,先空调消毒液清洗,再贴3M静电过滤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每年开空调前,先空调消毒液清洗,再贴3M静电过滤纸。

这样其实够了。如果配合空气过滤机,保持环境卫生(比如不要让油烟窜出厨房),贯流风扇也不至于很脏

网友E:
昨天有幸自己移机空调,相差100多公里,从家里拆了用了10年的老美的冷静星,到租房子的地方装上去,目测是用的R22冷媒,按照网上教的方法移机,到这边装上去后一开始支架没装好,左边偏低,导致冷凝水会从左边低落,昨天重新上架拆开一遍的螺丝重新打孔安装,顺便拆机清理集水槽啥的,内机结构相对简单,不过风轮部分就没那么好拆,10年了,风轮比较脏,不过也能用,就没拆了,用小刷子刷了一遍灰而已,然后就直接安上去了,集水槽倒是比较脏,弄好十几张餐巾纸才清理干净,一层黑黑黏黏的物质,注意清理好就没问题了。对了,内里的水管破了,直接换了一根新的尼龙管。

空调还是应该左边略微倾斜向上安装,比较方便冷凝水从排水口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网通常不算脏,除非恶劣环境重度使用。有一种3M静电无纺布,粘在滤网外侧。可以在基本不减风量的情况下 ...

10年前的机子都不会立刻关闭风道了吧,10年前的美的冷静星,单冷的,制冷后关机,风机还会运行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有幸自己移机空调,相差100多公里,从家里拆了用了10年的老美的冷静星,到租房子的地方装上去,目测是 ...

是的。集水槽确实脏。比如卧室,穿脱衣物,整理床铺,日积月累会让絮状物进入,然后子啊高湿环境下和灰尘一起发霉变黑。。。甚至导致出不了水而内漏。我是从外边用嘴吸,极度恶心。能拆开清理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F:
前几天刚洗了风扇页用的空调清洗剂泡沫喷上去能基本软化污垢然后水壶能喷下来,喷了满满5壶才好

网友:
20年前的三菱空调,室外机铜管拆开后把室内机拆下连铜管一起拉进来,然后全拆开清理内部灰尘(威猛先喷然后刷子最后水冲干净)外壳用除黄剂除黄。装上后补了点氟。效果刚刚的,就是装机时经验不足把铜管折了一下,现在好像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洗了风扇页用的空调清洗剂泡沫喷上去能基本软化污垢然后水壶能喷下来,喷了满满5壶才好 ...

我有喷壶,也有高压水枪。看到示意图都是用喷壶,心想高压水枪是否有什么弊端?比如冲力太大,反而将污垢反冲到散热翅片后方、下方?

网友G:
听大家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家里的空调似乎早就惨不忍睹了——我顶多是使用前把室内机的滤网拿下来用水冲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大家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家里的空调似乎早就惨不忍睹了——我顶多是使用前把室内机的滤网拿下来用水冲冲啊 ...

冲滤网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那些灰也不会吹出来被你吸进去,换句话说,它们本就是从空气中吸附上的,你原本就在吸。

但是嫌风扇和内腔脏呢,其实也是心理作用。关键是不要发霉,灰尘相当于提供霉菌的土壤。如果你能吹吹风才关闭,问题都不大。包括汽车空调,提前关AC,开大风5分钟再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