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取模模式与装载数据的关系

楼主(2020-05-21):
一直不理解点阵取模模式与装载数据的关系,有哪位有师能系统的讲一讲

网友A:
没法具体回答的问题。

1个方向是有程序、有写程序的想法了,再去取模,就按程序决定哪种方式。

2是还没程序方面的设想,哪种方式都可以,于是就是取模再写程序。

————多数是方式1,即是有程序或有想法的,根据程序,或想法,去决定取模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具体回答的问题。

1个方向是有程序、有写程序的想法了,再去取模,就按程序决定哪种方式。

纵向取模和横向取模分别对应的发送数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