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求助,不能识别

楼主(2020-05-21):
闪迪3.0 16GU盘,插电脑闪灯,不能识别,用驱动精灵、ChipGenius、MyDiskTest、DG都找不到,如何破?

网友A:
先看看物理上有没有损坏,比如USB接口里面有没有异物,触点有没有损坏,可以无损拆开的话看看里面焊点有没有脱焊,看看电压是否正常。物理上没有损坏的话就可以走售后了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发热挺严重的。

网友:
可以完全按照2楼的思路来

网友B:
兄弟,这个是掉盘王。
基本都是固件挂了。
能走售后就走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是掉盘王。
基本都是固件挂了。
能走售后就走售后吧

这个盘不拆开看根本查不到主控和闪存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物理上有没有损坏,比如USB接口里面有没有异物,触点有没有损坏,可以无损拆开的话看看里面焊点有没 ...

以上方法都试过,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查过,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是掉盘王。
基本都是固件挂了。
能走售后就走售后吧

走不了售后,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不了售后,就废了?

这个我拆过。早期版本是有F+主控板的。现在里面全是黑胶体

网友:
走售后吧,走不了只能废了。

网友:
闪迪无脑走售后,不能走售后就按照2楼的思路,还不行就拆颗粒

网友(2020-08-02):
别拆!走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