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鼠标按键开关拆修

楼主(2020-05-21):
鼠标用时间长了大部分会出现按键失灵现象,临时急用的话还不好找那种微动开关。于是试着撬开看看能否处理一下触点。发现动静触点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足可以容纳一层砂纸,然后把砂纸剪成合适的窄条,伸到动静触点之间,用手施加合适的压力,来回拉动砂纸条,就可以把触点氧化层打磨掉。用到的工具也很简单,壁纸刀,砂纸条足矣。注意动静触点都打磨一下。打磨完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砂纸太厚,建议用新软妹纸,老司机都知道

网友A:
清理完之后喷一点点WD40到触点位置, 可以保很久不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完之后喷一点点WD40到触点位置, 可以保很久不氧化

有道理,有道理,字数

网友:
可以解决连击不,以前买的备用微动都找不到了,现在右键出现连击,烦人的很

网友B:
不要用砂纸,会破坏镀层,教你个办法,用名片,剪裁一下,2面都沾一点WD40,然后像毛巾搓背一样,来回磨蹭几下,有黑的下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砂纸,会破坏镀层,教你个办法,用名片,剪裁一下,2面都沾一点WD40,然后像毛巾搓背一样,来回磨蹭 ...

好办法,下来找时间试试。

网友(2020-07-13):
什么牌子鼠标来的?楼主说说

楼主:
牌子忘了,就是普通牌子的吧,只要是这种开关都可以这样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