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和sanwa YX360TRF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2020-05-21):
先来参数

楼主:
装上盖子的前面和后面

楼主:
打开盖子后的正面,表笔和线有专用位置

楼主:
盖子可以当支架把表立起来

楼主:
镀金表笔,金光闪闪的,真漂亮

楼主:
拧开背面唯一一颗螺丝就能拆下后盖

楼主:
拆开后的背面,这么点东西就差不多300块??。

楼主:
背面的两个电阻

楼主:
保险丝,笔线是直接焊接到主板上的

楼主:
拆下表盘盖

楼主:
铂金丝表头,渣像素,将就着看吧

网友:
好东西,±V用起来舒服

网友:
那个牌子值钱,无形的资产

网友:
一直看 一直没有买,

楼主:
量一下led,哎哟我去真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一下led,哎哟我去真亮

模拟表肯定是点亮LED亮度高于数字表。可以试试用可调电源,调到4点2伏电流没异常后,改一节14500锂电供电,另一个电池槽弄电压表头和两个反向开关,一个显示电池电压用,另一个关断万用表避免漏电流。

网友A:
真是日本产的?电路板不反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日本产的?电路板不反过来看看?

台湾产,台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