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G量产问题,求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20-05-21):
收了一个坏的固态,主控慧荣SM2258g 闪存颗粒看型号是英特尔的,读取ID:EC,1A,88,1F,70,C8看ID是三星颗粒,试了N多固件都不行,看这个CE好像也是不齐的,有大师知道这个板子CE跳线位置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三星3Dv3的晶圆的颗粒(标是瞎打的,不用在意),这个是8ce 128G,相当于正片的K9OKGY8S7C,目前ce显示正常。
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  去找这个包,这个包可以开。
316的板子一般是没有ce跳线的,板子设计成ce咋分配就咋分配。

网友B:
三送x牙膏标的片子
厂家避规砖用
楼上西装大佬已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星3Dv3的晶圆的颗粒(标是瞎打的,不用在意),这个是8ce 128G,相当于正片的K9OKGY8S7C,目前ce显示 ...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送x牙膏标的片子
厂家避规砖用
楼上西装大佬已给出答案

多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星3Dv3的晶圆的颗粒(标是瞎打的,不用在意),这个是8ce 128G,相当于正片的K9OKGY8S7C,目前ce显示 ...

麻烦再问一下这我用你说的这个固件自动提示没有支持的闪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这我用你说的这个固件自动提示没有支持的闪存

手动指定K9OKGY8S7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指定K9OKGY8S7C

跪谢啊!成功了!多谢!

网友(2020-09-28):
朋友,可以给我你这个固件吗,我也一个和你一样的固态硬盘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星3Dv3的晶圆的颗粒(标是瞎打的,不用在意),这个是8ce 128G,相当于正片的K9OKGY8S7C,目前ce显示 ...

大佬历害,看到了你的留言成功开卡一个假冒的240G金士顿SV400S37/240GBKCN.

网友(2022-07-18):
大神果然是大神,开成功了一个

网友(2022-09-15):
没上传一个

网友(2023-05-17):
按范大师指引搞定一个K9OKGY8S7C

网友(2023-10-29):
标记下,先学习,一直没搞定呢

网友(2024-06-04):
我的也是这个,但开不出来

网友:
老经验不一定有用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