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XBM-1028G面包机显示屏闪烁故障(已修复)

楼主(2020-05-21):
最近开始做面包,把库存两年的东菱面包机请出来揉面(XBM-1028G),才用了几次,就发现显示屏经常乱跳,前几次停用几分钟,再插电,就正常了。后来怎么搞,也无效,显示屏上的数字乱跳,背景灯不停闪烁,还发出滴滴地声音。只好拆开维修。
拆机过程没拍照,如果只是拆显示板和主板,可以不用全部拆开,只要拆开右侧面板部分即可。面板有3个螺丝,其中两个被塑料盖包着。撬起面板,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主板了,主板竖着固定在底板上,拆掉两个螺丝就可以提出来。
维修过程就不说了,走了弯路,最后更换了两个 安规电容 就修复了。0.33uf和0.1uf。

这是换下来的电容

拆下这3个螺丝,往上提,就可以撬开大面板。

左上角空的是电源插座。往右是温度开关,电机电容,电机。左侧红色是加热管,下方是温度开关(两个温度开关一模一样,我也分不清,插错应该也没事)。底下大插座是显示板,小插座是温感。

如果要更换皮带(库存太久,皮带氧化断裂了,已经更换),要把所有螺丝都拆下,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拆,才能拆到最下面的皮带。这个设计不好,如果在底部开个窗,只拆窗就很方便更换皮带了。

楼主:
刚才测了拆下来的电容。0.33uf的坏了

网友(2021-03-16):
我用了6年的同款面包机刚坏了,多谢大神提供维修技术贴和美图。

网友A(2023-01-05):
同款面包机,故障是和面正常,发完面加热的时候会闪烁乱跳滴滴响。大神可以细说下你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B(2024-07-27):
引用 网友A:
同款面包机,故障是和面正常,发完面加热的时候会闪烁乱跳滴滴响。大神可以细说下你的维修思路吗? ...

我的故障现象与您的一样,您的修好了吗?怎么修的?是哪儿坏了?换的什么配件?谢谢!!

网友(2024-10-01):
引用 网友B:
我的故障现象与您的一样,您的修好了吗?怎么修的?是哪儿坏了?换的什么配件?谢谢!! ...

没修好,不过我主板上那俩安规电容都拆下来都测过,容量正常。暂时扔那吃灰了